关于电流检测芯片ACS712-05的问题:

楼主(2011-05-09):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使用ACS712做了一款电流检测的电路
  1. 当ACS712没有检测电流通过时,当电路板正面朝上和背面朝上时,ACS712输出的电压有变化幅值为0.01V左右(因为我后级有放大10倍,因此导致变化为0.1V,变化很明显)
  2. 当ACS712通过检测电流时,按照同样的规律变化
  3. 当偶然大音箱放在旁边时,输出达到满幅

  4. 因此,发现引起问题1,问题2和问题3都可能是磁场干扰的问题,因为ACS712使用的是霍尔检测的原理
  5. 移除音箱及各种磁场源,重复测试,出现问题1和问题2,问题3得到解决
  6. 连续换了3个不同的地点对ACS712进行测试,以排除当地可能有产生强磁仪器的干扰,同样重复出现问题1和问题2

  7. 难不成是ACS712对地磁场也敏感?恳请广大网友提出建议

网友(2011-07-02):
过段时间也有可能用到,你有没有咨询芯片技术支持呢?

网友:
ACS712文档你肯定是没好好看。输出的的电压是vcc/2 并且不一定是绝对的,可能哟浮动。所以这个要精度高是不可能的。线性度也不好。要是好的线性度和良好的零点,请用电流检测芯片,靠电阻的那种。这个也有高亚端的。你要隔离话还就的ACS712这个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最好是看图比较合适。

比如两端电源的稳定度的,你的检测电流频率,可能还涉及到pcb布局等等。

再怎么样,我觉得acs712也比电流传感器准一点。

网友:
外面用磁性材料做个壳,磁屏蔽。

要不用电阻式的电流传感器。

网友(2013-01-02):
朋友你好:你上面提到的问题,我最近也碰到了,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本人使用ACS712ELCTR-05B-T进行电流检测,将ACS712的输出又放大近11倍,待测电流为0到2A,输出电压设计为0.32V到4.7V之间,结果发现当输出电流一定时,改变电路板的位置或方向时输出有变化,最大变化约为150mV,测试后发现是由于ACS712的输出改变引起的。电路图如下图所示,电路上问题基本排除,怀疑该器件对磁场太敏感,抗干扰能力差,请帮忙分析一下。

      一开始现象是,单独对电路板供电,得出一个测试结果,然后把电路板插入CPCI机箱,由系统供电,结果测试结果变化很多,当时以为系统中5V电源不稳,造成的,后来电路板上加了一个LDO,把12V转化为5V,结果输出不稳现象然后存在,后来无意中把电路板拿起来,发现输出结果有变化,开始怀疑跟周围磁场有关,然后有意改变电路板的摆放角度,方向、方位等,发现对同一电流,输出变化很大。而且无法屏蔽。C:\Documents and Settings\ytwu001\My Documents\My Pictures\ACS712.bmp

网友:
如何贴图?

网友(2013-07-02):
最近项目中 用了ACS712 发现 没有接任何回路时候,测的结构都有0.05A 。个人觉得,产生的原因有:1、AD采样时的参考电压 要稳定且精度有要求;2、给芯片(ACS712)供电的电压也要稳定。。。

网友:
隔离采样是一个好问题,怎么选传感器需要好好考虑。

网友(2013-08-09):
楼上给位有没有更好的芯片推荐?我们在做一款电源管理器,同样需要精确测量电流以及隔离功能。我们老大说ACS712小电流测得不准。

网友:
ACS712测大电流还可以   小电流不准    小电流可以试哈MAX4070

网友:
为何不用ADI的隔离放大器呢??

网友(2013-09-17):
是的,这个传感器我也用过,他的输出是VCC/2,不是绝对的,会有误差,正偏,负偏参差不齐,而且更严重的是如果附近有其他磁场的话,输出会偏离VCC/2更大,所以并不好用,另外本身的功耗也不太理想

网友(2013-11-05):
我也在用这个,5V供电的情况下,没电流通过时检测电压是1.986V,100ma时是1.989v,200ma时是1.991v, 500ma是1.999v ,不知道为何变化这么小(20A量程的芯片)。

网友(2014-02-13):
学习,谁可以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4-07-14):
正想用这款芯片,看来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啊

网友(2014-09-09):
某宝上那种很多已经封装好的,也是单5V供电的,无电流的时候输出2.5V的霍尔电流传感器,比如厚施的、托肯的等等,有穿孔的也有PCB型的,有没有人用过,是不是比ACS712强一些?

网友(2015-05-23):
哇靠,刚刚打算选ACS712来做,一看讨论。。。看来还是想其他办法了。。

网友:
我也正在考虑用这个呢
并且周围有大量接触器,继电器,本来也考虑到霍耳的对磁敏感,想在这部分电路做个磁屏蔽,
看到大家这么说 很担心了

网友(2015-07-02):
可以可能要用到。

网友(2017-06-05):
正准备用,现在有点不确定了

网友(2017-12-19):
考虑要用量程为30A的霍尔电流传感器,本来要选这款的,看来得好好考虑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