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记录数据 难题

楼主(2011-05-10):
我想请问下高手们!我这里有个问题,中断不是要越短越好!但是我这里有个难题,那就是
我要实时的记录数据,并存储到EEPROM中,实时存储数据有两个操作,要把原来的数据读取出来
然后计算出现在的数据和原来的数据相加,然后再存储到EEPROM中,这个计算很简单,但是程序会
比较长,放在主函数中,起不到实时记录的功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void Update_Power(void)
{
  int updata_flag = 0;
  union Data
  {
    unsigned long ldata;
    struct
    {
      unchar c1;
      unchar c2;
      unchar c3;
      unchar c4;
    } cdata;
  } powert_lc;

  if(power_uflag == 1)
  {
//////////////////获取原始数据//////////////////////////////
      powert_lc.cdata.c1=BQ3287_gettime(ds_powert04);
      powert_lc.cdata.c2=BQ3287_gettime(ds_powert03);
      powert_lc.cdata.c3=BQ3287_gettime(ds_powert02);
      powert_lc.cdata.c4=BQ3287_gettime(ds_powert01);
//////////////////////////////////////////////////////////////////
      if(IAC>15
      {
        VAC &= 0x0fff;
        IAC &= 0x00ff;

        temp1 = 0;
        temp1 = IAC;
        temp1 = temp1*VAC;
        temp1 = temp1&0x000fffff;
      }
      else
      {
        IDC=IDC&0x00ff;
        temp1 = 0;
        temp1 = IDC;
        temp1 = temp1*VDC;
        temp1 = temp1&0x000fffff;

        if(temp1 < 1500) temp1 = 0;
              else temp1 -= 1500;
      }

      powert_lc.ldata += temp1;
/////////////////计算并d得出现在的数据/////////////////////////////////
      if(powert_lc.ldata > 360000000)
      {
       updata_flag=1;

        powert_lc.ldata -= 360000000;

        BQ3287_writecmd(ds_powert01,powert_lc.cdata.c4);
        BQ3287_writecmd(ds_powert02,powert_lc.cdata.c3);
        BQ3287_writecmd(ds_powert03,powert_lc.cdata.c2);
        BQ3287_writecmd(ds_powert04,powert_lc.cdata.c1);
        power_uflag = 0;
      }
////////////////大于1W记录//////////////////////////////
      if(updata_flag==0)
      {
        BQ3287_writecmd(ds_powert01,powert_lc.cdata.c4);
        BQ3287_writecmd(ds_powert02,powert_lc.cdata.c3);
        BQ3287_writecmd(ds_powert03,powert_lc.cdata.c2);
        BQ3287_writecmd(ds_powert04,powert_lc.cdata.c1);
        power_uflag = 0;
      }
////////////没大于1W则继续//////////////////////////////
}

网友:
根据时间间隔确定是否需要缓冲,如果单位时间内总数据量太大,我觉得可以考虑多eeprom并行读写

网友:
软件上设定一个缓冲区或者一个FIFO,eeprom保存数据和记录数据并行发生。

网友:
RAM大的话,开辟一块内存作为E2PROM的镜像。

楼主:
E2PROM是并行接口的!我去是FIFO
我这错误出现在是FaultISR()中;
不知道怎么调试!

楼主:
IAR为什么编写程序达到32K就写不下去了?
cortex-m3不是有256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