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颗控制恒流恒压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1-05-10):
大概电路就是这样的,图中U3是这颗IC,看应该是恒流恒压的,开关IC用的是TNY278

网友:
看上去是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上去是开关。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就用开关代替一下。呵呵,忘记说明了。看了一整本《开关电源应用于设计》的书都没有看到有这样的IC,书上基本上恒流都是用三级管的

楼主:
再顶一下,有人知道吗

网友:
是一个三位的拨码开关,通过开关切换来控制光耦,使其得到相应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