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做过PH值的,或者bnc接口的朋友嘛???

楼主(2011-05-10):
我同学的毕业设计抽到了一个测量水的PH值的课题,然后他买了个PH值的传感器,然后问卖家,用单片机怎么控制啊,买家说直接接PH仪器的接口上就可以了,然后我同学就晕了,问我,我也算第一次见bnc接口,也晕了。

问题1,PH值的传感器传出来的是模拟信号吗?用单片机的AD可以直接采集嘛???
问题2,bnc接口有几根线,是怎么定义的?

望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楼主:
这个是PH传感器。 (原文件名:11.jpg)

网友:
找说明书

网友:
我做个这个。
简单讲就是,你需要做一个差分放大器,把电极输出的两端电压测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由于输出的信号非常弱,会引出很多细节性的问题。

网友:
BNC就是一个中心线加一个外圈屏蔽线。这种接口应该是模拟信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是ph传感器。 (原文件名:11.jpg)

我做过,我这有全套东西,板子程序,可有偿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说明书

说明书卖家没提供。。哎。。。估计这东西也不好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做个这个。
简单讲就是,你需要做一个差分放大器,把电极输出的两端电压测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由于输出的信号非常弱,会引出很多细节性的问题。

回复 网友D:
bnc就是一个中心线加一个外圈屏蔽线。这种接口应该是模拟信号。

是不是就是,直接量中心线和外圈屏蔽线,就会有微弱的信号啊???然后通过差分放大器来放大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是ph传感器。 (原文件名:11.jpg)
我做过,我这有全套东西,板子程序,可有偿提供

同学买了开发板,不知道还要不要,你的那套东西大概多少钱啊,或者大哥给个思路方向之类的可以嘛?

网友:
Ph值是标准的信号,一般是59.16mv/ph  ,当然在工程实际中需要对系数进行标定,一般需要前级放大,后面ad采集就可以了,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前级放大要高阻!我们的产品已经批量生产10年了!

网友:
毕设的题目不可以自定义吗?

我的同学也买过一个类似的东东,用来测土壤PH值的,我看了下,两根金属棒,一个铜触点,另一个不知道是什么金属,应该是用原电池的原理,直接连接电流计。如果要数字化的话,需要前端放大,AD采集,最后,最不好做的是标定----你的同学有标定的设备吗?

网友:
毕业设计做这个,实在是难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E:
ph值是标准的信号,一般是59.16mv/ph  ,当然在工程实际中需要对系数进行标定,一般需要前级放大,后面ad采集就可以了,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前级放大要高阻!我们的产品已经批量生产10年了!

大哥,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
我直接测量bnc接口的两个引脚,没有压差。。。

楼主:
回复 网友F:
毕设的题目不可以自定义吗?
我的同学也买过一个类似的东东,用来测土壤ph值的,我看了下,两根金属棒,一个铜触点,另一个不知道是什么金属,应该是用原电池的原理,直接连接电流计。如果要数字化的话,需要前端放大,ad采集,最后,最不好做的是标定----你的同学有标定的设备吗?

大哥,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
我直接测量bnc接口的两个引脚,没有压差。。。

网友(2011-06-16):
我也正在研究做一个PH仪表,不过我看到的论文和资料都是比较老的,不知道有没有最新的资料。到ADI网站看的运放什么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要用fet输入运放跟随一下

信号内阻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E:

"Ph值是标准的信号,一般是59.16mv/ph  ," 确定是电压信号?

网友:
10块钱买个830B,10M输入阻抗

网友:
LZ没用过示波器么?那个的探头就是BNC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E:
"ph值是标准的信号,一般是59.16mv/ph  ," 确定是电压信号?

是电压信号,但是这个电压源的内阻会随着使用时间而发生变化,并且一般是内阻变大!按照国标在内阻变化时测量也不能收到影响!

网友(2011-10-19):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是ph传感器。 (原文件名:11.jpg)
我做过,我这有全套东西,板子程序,可有偿提供

正需要这种东西,怎么个有偿提供法?

网友(2012-07-3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是ph传感器。 (原文件名:11.jpg)

可否也提供一份给我呢!谢谢
308380251@qq.com

网友(2013-01-09):
PH电极是同轴线连接BNC插头,屏蔽作用。信号特点是内阻非常高(一般小于等于250Mohm),所以前级使用运放做个跟随器,提高放大器输入阻抗、低通滤波器、普通运放、AD采样,注意通道增益、供电电压是否符合满量程,最近我准备设计一个

网友:
我们用的BNC接口中间接信号,周围四个管脚接地

网友(2013-04-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做个这个。
简单讲就是,你需要做一个差分放大器,把电极输出的两端电压测出来 ...

这个放大电路怎么设计,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啊,望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