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dora9与W7共享问题

楼主(2011-05-10):
双系统下Fedora9与W7共享 我的W7硬盘分区是NTFS格式 我在网上搜了好多 可是没有一个挂载成功的 我都快哭了 请安过的高手告诉我一下具体步骤吧!我是菜鸟啊谢谢了啊 在线等

网友:
管理员模式试试吧。

网友:
mount -t ntfs-3g /dev/sda1 /media/disk
以前我使用的时候都是使用这个命令,最好把它挂到/etc/fstab下面,这样就可以不必手工输入了。
到了后续版本的LINUX的时候就可以自动识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也试过 可是没挂上去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挂到/etc/fstab下啊 是cd进入到/etc下,可是/fstab不是目录不能进啊呵呵 我是新手问的可能有点白请谅解!我用的sda5我想挂的不是C盘是D盘 是一样的吗

网友:
想挂到/etc/fstab下面是修改fstab这个文件,但是建立的基础是系统能挂载的起来。
手工mount的时候你要先看看/dev/下面有没有sdaX/hdaX,有没有挂载目录,cat /proc/filesystems看看系统支持NTFS不,不支持要下载补丁。
兄弟,没看到你电脑,我也没办法想与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我能看懂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没看支支持NTFS,我就下了一个NTFS-3g 装了后手工mount也没装上就像你说的那样装的,不过还是 谢谢啊  呵呵 我不是兄弟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vboot来运行Win7或Linux
http://www.vmlite.com/index.php/products/vboot
http://www.vmlite.com/index.php/products/vboot/download-linux-vboot-applia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