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电压采样电路是不是错的??一个论文里的

楼主(2011-05-10):
我的 理解是光耦只能处于开通和截止,,所以反馈电压好象变化不了,,哪个定下

网友:
光耦应该是线性元件

网友:
我认为是对的

楼主:
如何分析??哪个给个解释

楼主:
1.是对是错??
2.如果是对,,哪个给元件标参数下

给蓄电池充电

我是输入DSP的  <3.0V吧

网友:
431右边的2个电阻就是采样电阻,光偶右边的电阻是提供431电源的限流电阻,光偶上面的电阻是光偶供电的限流电阻

结论是对的

楼主:
2.如果是对,,哪个给元件标参数下

我是输入DSP的  <3.0V吧

网友:
光耦的LED供电端不应接在电感之前,而应接在电感之后。
电感前的电压是频率较高的脉冲,TL431、光耦、以及AD都不能及时响应过来。

网友:
去看看带反馈的开关电源的图和原理吧
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guan

网友(2011-08-17):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不都是这样用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不都是这样用的吗

网友:
自己找个tl431的公式算一下吧

网友(2011-10-26):
记得光耦有线性的还有开关型的

网友:
PC817是线性的.
TL431的稳压原理很简单的.
右边2个电阻是设定稳压值的.
稳压值设定以后,如果输出的电压有变化,
那流过光耦的电流会有变化.
也就能返回到AD采样这边了.

网友:
1.开关电源本身就是通-短工作的。
2.这里也就没有什么ad。变压器出来的电压经过滤波之后是固定的。如果设定是5v输出也是5v,光耦就处于截至状态,电源正常工作。弱国电压上升超过431设定电压,光耦导通,使变压器初级的开关管截至。这样滤波后的电压就低了些。
3.那有什么ad,就是开关量的变化。
4.这书是谁编的,瞎掰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

网友:
楼上的说法有误,
PC817是开关电源中广泛采用的线性光耦,
通过控制LED端电流的不同,能够改变光敏三极管CE端不同的电阻,
传递模拟量又达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
TL431在这里不是完全做为稳压管使用的,这是在变频器电路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检测稳压电路。光耦的输出也有强弱体现电流的变化。

网友(2011-12-25):
光耦在某个区间呈线性正比,一般开关电源方案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