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用过78k0系列单片机的EEPROM模拟功能,求指教

楼主(2011-05-10):
单片机是UPD78F0893,想用单片机内部FLASH模拟EEPROM,不会写程序,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
官方有提供自编程库或EEPROM模拟库,直接调用相关API函数就OK了
你可以问代理商要这个库,或者去瑞萨欧洲网站下欧洲的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看了一些资料,调用那些函数好像只能写一个字,没有实现写一个字节的函数

网友:
不能写一个字节

网友:
是的,最小写入单元是1个字,也就是4个字节
多写几个无所谓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在线调试的时候试着对指定地址写入一个字节,结果可以写入,还可以重复写,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在在线调试的时候试着对指定地址写入一个字节,结果可以写入,还可以重复写,这是为什么?

你说的重复写一个字节是在memory区域直接更改MEMORY的值吗?自带的库只能写一个字的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自带的库中的函数写不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恩,自带的库中的函数写不进去
上面说的有点问题,一次应该是写入一个双字,双字还要有一个编号和一个结束符,也就剩两个字节了

网友:
楼主也用0893,呵呵,我好几个项目都用了这个片子,楼上说的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比如说我对地址0x0001,我写入0x55,我在memory那个窗口就看见地址0x0001上的值变为0x55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请问你有0893eeprom模拟的例程吗,我自己写的一直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比如说我对地址0x0001,我写入0x55,我在memory那个窗口就看见地址0x0001上的值变为0x55了
--------------------------------------------------------------------
我的意思是你写入的这个0x55不是使用模拟eeprom的程序写入的,而是直接在memory窗口更改的。为什么一次非要写入一个字节呢?你需要写入多少数据?建议你还是再看一下模拟eeprom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模拟eeprom用于写入数据和保存数据,最小能写入一个字节,但是模拟只能最小写入一个字(4个字节)。现在就是疑问到底直接按地址写入一个字节,可不可行,因为我在线调试单步运行时可以看到MEMORY的值改变了,直接运行发现MEMORY的值没有改变。

网友(2011-06-09):
不能按照地址写入一个字节,调用库的话就只能写入四个字节,但是按照地址写入四个字节是可以的。你不能灵活一点吗,非要写入一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