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MSP430F149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

楼主(2011-05-10):
各位好,在下最近刚接触MSP430,在做低功耗模式时,我在主函数里用while(1)死循环,防止程序结束,然后再while里面让430进入LPM3模式,可是测得的电流还是有50多毫安啊!!!这到底是为什么?资料上说是2微安,这差别也太大了,各位兄弟姐妹,帮忙想想问题出在哪了吧!!!快受不了了...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不用的模块要关掉,不用的IO口要设置为输出,去参考一下TI的文档

网友:
50mA???
那绝对是你电路、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
电路问题~不可能50MA

网友:
"想想问题出在哪了吧!"

deleted the 3rd line on the 2nd paragraph on 1st page of your code. after that, it should work as design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要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就直接告诉我吧...我都不知道该检查啥了!!!只能先按照上面几位说的在检查一下了...

楼主:
检查了电路还是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哪位大侠把您用过的低功耗电路图给小弟发一份,不胜感激!!!
邮箱:610560632@qq.com
或者直接加QQ聊,小弟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各位大哥大姐,跪求帮助......

网友:
查电路吧,和mcu关系不大,低功耗先把不用的模块都关了,还有io不用的设置低电平输出,如果还大那就是外围的电路了

网友B:
你用什么方式测得的MSP430的电流呢?
如果是将万用表的电流档串入供电,可能由于测试仪表的误差引起的。
比较真实的方法,是用一只约10~20欧的精密电阻,一端接供电电源的负极,另一端接被测模块的GND,即在被测模块的GND与电源负极之间串入一只电阻,由于MSP430耗电很小的,不会影响MSP430的工作。
用一只示波器,观察这只电阻上的电压变化情况,可以测出各个状态下的压降值,再除以电阻值就得到了工作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能学到一招了.原来测试功耗精准方法是这样,我一直都是用万用表电流档串进电路里.

网友(2013-10-17):
请问楼主 问题找到了没?我的现在是20mA LPM4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方式测得的MSP430的电流呢?
如果是将万用表的电流档串入供电,可能由于测试仪表的误差引起的。
比 ...

但是每个阶段占用的时间不同,怎么具体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