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霍尔BLDC的相位检测问题求助

楼主(2011-05-10):
在做一个300V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由220V电源,经过整流滤波后给BLDC供电,同时,利用PI的电源芯片提供5V电源给单片机供电。
采用端口电平变化中断用于检测霍尔信号变化。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在输入电压低于100V AC时,工作正常。在输入电压高于100V AC时,经常检测到错误的霍尔信号。估计是电机工作时,对霍尔信号产生影响了。

请教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进行霍尔信号的滤波,以避免相位检测失败呢?谢谢

网友:
再添一只霍尔.独立工作.   但紧贴原霍尔.

确认一下干扰来源.  究竟是来自磁场, 还是来自电路.

楼主:
我手头上有一块演示板,把电机接到演示板上,工作正常。因此,我认为霍尔信号的干扰即使是来自于内部磁场,依靠软件还是可以过滤掉的,但是,我不知道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软件算法去有效的滤除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的嫌疑最大.
清理前后级回路. 重新审核各接地点.强弱电流不共线.
排除负反馈环内的相移可能性.
......杜绝各种自激的苗头.

楼主:
谢谢回复,我再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