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问大家,为什么我的四轴会显示"-Hardware: Gyro YAW error"

楼主(2011-05-10):
xy轴输出电压在1.3V左右, z轴输出电压在1.4V左右
加速度传感器的xy轴输出的电压差不多是1.3v,但z轴就明显不同了, 是1.9v.

这是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的输出数据,
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那里.

程序写的是0.82的, 连电机都无法启动, 会由报警声, 用0.78的程序, 电机可以启动, 但总往一个方向扎头, 机体倾斜5到10度, 主控才认为是水平的(已校准过水平)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谢谢了先!!

网友:
Z轴陀螺 输出错误

lz  fc是什么版本,  0.82 的 有bug ,建议lz 升级 0.84  试试,或者 降级到0.72 试试。

我的fc 用 0.82 经常也会出现波形为0的问题,  降级后就好了

楼主:
0.78也用过了, 电机能转, 但是总往一个方向扎头, 用手托着机架, 沿着1,2号电机方向倾斜大约5到10度, 控制系统才认为是水平(装配基本是水平的.)

好像没有0.72?? ^_^

楼主:
抱歉,有0.72的, tool应该用那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