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c如何引用自定义的文件夹中的文件?

楼主(2011-05-10):
main.c 与文件夹  driver在同一目录下,main.c现要引用driver文件夹中的led.h
main.c  开头加入#include "driver\led.h" 可是编译通不过,什么原因

网友:
设置头文件搜索路径

网友:
用 #include <driver\led.h>  试试,  但#include "driver\led.h" 应该更灵活.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clude <driver\led.h>应该不行,单书名号包含只能在指定存放头文件的目录下(include子目录下)查找该文件。
回复 楼主:

可以试试在前面加上硬盘分区试试,比如#include"f: \文件所在目录\driver\led.h",也就是说把地址写完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头文件搜索路径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