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通过集电环控制步进/伺服电机么?

楼主(2011-05-10):
最近公司一个项目,我负责的部分有一个滑台,装在不停旋转的平台上,滑台要用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控制,简单的进退动作,无论用plc还是单片机控制我都能搞定。
问题是不好接线,平台每分钟20转左右,按每天工作8小时,一天要转近万圈,扭万圈电缆都会扭断了。
找了一下发现有种叫集电环的东西,配合碳刷用,可以旋转连接,只是从来没用过这家伙不知道能否用在步进伺服上

网友:
我以前也考虑过,估计可以用,但是稳定性不一定好吧。如果只是信号,可以考虑用无线。

网友:
嘿嘿,恰巧我这里有个2w多的设备里面用的一个,12线滑环的简化版:6线滑环,感觉还不错!对了,滑环运行非常可靠,用于驱动高速球电机和视频图像的,用个几年都没有视频接触问题,当出现接触故障那种图像现象非常显眼×_×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03637
原帖中有图:

编辑一下:这个东西表面镀金的,很贵。还有,我这个6线滑环的转速可以达到300转/分钟。

网友:
当然可以。雷达伺服、跟踪转台等都是用导电滑环-slip ring 做信号传输的,不过需要根据电流大小选择滑环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