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28详细资料

楼主(2011-05-10):
手中有一款很不错的10位高速ad芯片,但找不到中文资料,英语的datsheet看得我糊里糊涂。不知道哪位手中有的谢谢分享!!

网友(2011-07-24):
不知道楼上把ADS828用出来没有阿,我也在纠结于这个芯片阿!交流一下!

网友:
做示波器的话,除了封装不一样,其它和830应该没什么区别.做示波器也只能当8位用.
我在论坛的网友手里买的就是828买了2片,示波器板还没画好.

网友A:
我就悲剧了,测试的时候始终不出来结果,不知道楼上你用出来没有阿?呵呵!

网友(2012-07-14):
引用 网友A:
我就悲剧了,测试的时候始终不出来结果,不知道楼上你用出来没有阿?呵呵! ...

用828没做出来啊

网友A:
呵呵,回帖之后就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回帖之后就做出来了!

啊啊 我的828E已经少了 算上板子70多直接报销了

能不能发下电路图看下啊~~

网友A:
呵呵,这种高速的AD,原理都是一样的,只要把原理图和应用笔记看好,照着他们的DEMO做,一般都会出来效果的,但是出来的效果精度就要看你的模拟功底了,里面的电阻值估计是要调整,我做好板子之后还是要调整的,祝你好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种高速的AD,原理都是一样的,只要把原理图和应用笔记看好,照着他们的DEMO做,一般都会出来效果的 ...

收到  大谢~~

我是竞赛第一次搞AD  而且就是高速AD

这次电路上电直接就把芯片烧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T T、

那些需要注意的指点一下吗。。

这次我把数字地和模拟地都连在一起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收到  大谢~~

我是竞赛第一次搞AD  而且就是高速AD

没有啥特别注意的地方,数字机和模拟地最好是在PCB上单点相连。只要电源供电没问题,逻辑电压注意是多少V的,一般不会有啥问题,直接一上就出来了,AD,DA要出来效果都是比较简单的,有难度的是如何提高精度和抗干扰之类的,还有程序的算法处理。祝你早点出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啥特别注意的地方,数字机和模拟地最好是在PCB上单点相连。只要电源供电没问题,逻辑电压注意是多少V ...

一上电就闻到烧焦味了 郁闷

网友:
可怜的孩子,焊好电路之后要认真检查几遍才能上电,你是太心急了吧!

网友(2013-08-18):
我也在纠结呢!不知道楼主搞定没有呢?能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