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教训,LM2596炸管了

楼主(2011-05-10):
今天用LM2596给直流电机供电用于钻孔,使用了1天都没有问题,然而自己在使用时不小心,LM2596碰到镊子上了造成LM2596的1脚和5脚短接,“砰”的一声巨响,LM2596炸掉半边塑封,牺牲了。

网友:
做好绝缘啊。。。危险。。。。大家都注意安全哈

网友:
2596没爆过,电解电容的声音听过,挺震撼的

网友:
IGBT爆的声音更大!

网友:
大功率管爆的声音像放炮一下

其实拿焊锡当保险用,瞬间电流过大时也能起到放鞭炮的效果。以前玩逆变时体验过,当时还以为炸MOS管了

网友:
电容反接会爆。ic短路会冒烟。

网友(2011-06-21):
DC-DC降压回复【楼主位】cqfeiyu

DC-DC降压芯片MP1410  MP1482 MP1484 ACT4060 。LM2576 LM2596系列产品。 优势供应。产品技术支持!
真正的从样品到批量给客户保证!

网友:
前几天刚刚经历了7812炸管,弄得像个开心果。

网友:
有没有见过电容发光的,很好看,一会烧黑了

网友:
楼上这样不好吧。

网友:
我见过电容爆的

网友:
炸过7805,崩一脸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见过电容发光的,很好看,一会烧黑了

试过贴片但电容反接,立刻起火 黄色火焰 颜色很纯净

网友: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2013-09-06):
用过钽电容反接电源,立马着火,板子那部分都烧黑了点,铜线都裸露出来了。。。。刮下铜线换个电容,板子接着用

网友:
长知识了,只见过电解电容的声光烟雾效果。

网友:
只见过电容爆炸!

网友:
试过小电解反接,放鞭炮一样,调试300W开关电源的时候,炸过不少MOS管,恐怖...

网友:
同只见过电解炸的

网友:
9楼竟然是游客   哈哈

网友:
我炸过电容,修塑封机,接反了,像鞭炮

网友:
1号脚输入,5号脚低电平有效的使能,我觉得楼主应该直接把5号脚接地了。
把1号脚跟5号脚连在一起,相当于1号脚对地短路。那应该是输入的电源惨烈,而不是应该是2596发生了惨烈的爆炸。
不知道为什么,有谁出来讲一讲2596爆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