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能不能帮我看看这是哪儿的错啊

楼主(2011-05-10):
(无正文)

网友:
前面三个是找不到文件,原因较多,一般可能是
1.真找不到/名字有误
2.没有访问权限
3.带空格的路径名可能要引号引起来

下面第四个就可能是上面的问题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三个是找不到文件,原因较多,一般可能是
1.真找不到/名字有误
2.没有访问权限
3.带空格的路径名可能要引号引起来
下面第四个就可能是上面的问题导致的

谢谢你了,我找找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了,原来WIN7用ADS1.2是会出现问题的,换XP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了,原来win7用ads1.2是会出现问题的,换xp解决!

问题解决

我问了个高手,问题终于解决了,希望大家参考下
就是吧ADS的ARM文件件直接安装到C盘的根目录下
注意:是系统盘的根目录,这样好像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也是刚装好暂时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