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坛:如何切割硅胶

楼主(2011-05-11):
装修时候用剩下的硅胶,早已经干成硅胶棒了。

想拿来切片成高质量小车轮胎,无奈美工刀虽锋利,但由于刀具太短需要往复拉(切口变糟糕);加大力,硅胶又变形,不圆了。
google了下,超声刻刀可以,但要2000块以上

特此论坛里江湖求救。

网友:
刀片烧热试试。

网友:
硅酮胶?太软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硅酮胶?太软了吧。

摩擦系数不错  就是不怎么耐磨

这东西因当不会整条结死 就前边的出口结了些

把没结的用个东西 日出来  在找个圆的东西~~当模具还是比较好操作

网友:
能不能冻硬了切?

网友:
关注达人办法.

网友:
锯子拉,然后用细砂纸打磨。。试试。。。

网友:
用一个和轮子差不多的铁盖子什么往里压不就有了吗,反正就是要一个差不多的模型,方法就是你把它弄进去,火也行

楼主:
感谢诸位,晚上回家试验。

最有可行性的
1,热刀切割
2,冷冻,锯条,沙纸磨

铁盖子的方法,比较难找到合适的盖子,如果边缘不开刃口,压变形严重。而且,我不是取圆(利用它原来的圆形),而是切薄片(5mm ~10mm)
(编辑原因,错别字)

to会会兄
存放很久了,整条结,而且已经收缩到可以倒出来的地步。

to  bg6ixm
硅酮胶,主要用它的平整和柔软。两边用半径稍小的ABS圆片夹起来,露出的硅胶提供摩擦和弹性,肯定性能一流。
我的是透明的那种硅胶,最软。那种有添加剂的白色硅胶,质地更硬一些。弹性和摩擦稍逊色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
.
.
.
.
.
硅酮胶,主要用它的平整和柔软。两边用半径稍小的abs圆片夹起来,露出的硅胶提供摩擦和弹性,肯定性能一流。
我的是透明的那种硅胶,最软。那种有添加剂的白色硅胶,质地更硬一些。弹性和摩擦稍逊色些。

硅酮胶很柔软,如果能保持干净,
在光滑洁净的平面上那摩擦力确实一流,
但是如果沾上了灰尘,
或者地面上有水,有尘土,
那可就要打滑了。
因为你的硅酮胶轮胎表面是平滑的
而很不幸,硅橡胶很容易沾上灰尘。

还是建议楼主去看看比较专业一点点的模型轮胎吧,
即使去买个模型玩具汽车,拆下来的轮子可能也会好一些,
至少表面有花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诸位,晚上回家试验。
最有可行性的
1,热刀切割
2,冷冻,锯条,沙纸磨
铁盖子的方法,比较难找到合适的盖子,如果边缘不开刃口,压变形严重。而且,我不是取圆(利用它原来的圆形),而是切薄片(5mm ~10mm)
(编辑原因,错别字)
to会会兄
存放很久了,整条结,而且已经收缩到可以倒出来的地步。
to  bg6ixm
硅酮胶,主要用它的平整和柔软。两边用半径稍小的abs圆片夹起来,露出的硅胶提供摩擦和弹性,肯定性能一流。
我的是透明的那种硅胶,最软。那种有添加剂的白色硅胶,质地更硬一些。弹性和摩擦稍逊色些。

角磨机~~~~邪恶把

先切多些   在边平面磨平

要不用线据  但成功否不是太有信心

制作小车  车轮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事  我是使用皮带代替   作个连带 呵呵 耐用多了   哪些皮带10~20块一条

网友:
搞个轮子大小的“模具”硅胶放进去 热风枪吹化 冷却出模 打孔。。。

网友:
冻住是否可以切?

楼主:
汇报下,
1,考虑刀片离开火,迅速冷却,所以用了电热丝切割,可以切泡沫的温度,对硅胶无效
2,冷冻中......

另,是因为正好有个硅胶坨子,想利用下。所以还不想购置别的原材料。

网友:
冻住应该是用锯来切。

楼主:
再次汇报

经过 1 天的(西门子家用冰箱)冷冻,硅胶还有弹性(稍稍僵一点点),不适合锯子。

看来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了。结贴了,除非有更好的方法,现在最佳效果恐怕就是美工刀旋转切割了。

谢谢LS诸位的参与。

网友:
是圆棒吗?
能在车床上加工切吗?

软硬有没有30A以上?(文具一般橡胶擦有40A左右)
刀具外型才是核心.用3x20x80长高速钢自磨制造就可以了.
前端整个磨成半圆,刀峰必需在中央,角度两边10-15左右(整个半圆)
用普通机床加工切割液,但加少许(1-2%)水质脱模液就可以了.
原因不解析太多,一试你就知道,要完整直角圆片工件以上缺一不可.
只要刀具磨得好1mm以下厚都能切出来,完全没有斜度.

其他加热制冷,又锯又沙纸这我就不评论了.
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没有实际做过,不知会碰到的问题.
空说是最容易的.我们地方领导不是同样的吗?

"装修时候用剩下的硅胶"
"超声刻刀可以,但要2000块以上"

你有那么多要切吗?似是厂家做制品?
用硅胶确是一个好选择.单聚胺脂AB材料价也要20多元公斤.
用中性硅胶能做出相似.性质完全不一样.
如是你说小车轮胎选择应是橡胶或聚胺脂.

怎样也好,切割方案已给了你.
我做的制品当中有相似你这样的,成品过20-30万件都有.
认识好几间厂都是用同一相似刀具,方法同样是从他们提供.

网友:
用根细钢丝,像用线切皮蛋那样不知行不行?

楼主:
lamus
不是厂家,就是纯业余,否则买超声刀了。没车床阿,

xmysz
恩,回头试试,很有可行性。钢丝够细,和刀子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lamus
不是厂家,就是纯业余,否则买超声刀了。没车床阿,
xmysz
恩,回头试试,很有可行性。钢丝够细,和刀子一样。

老外可用车床作铣床使用.
你所加工是橡胶似的工件,无硬性,无精度.
有车床是方使,没有就用个小电机,工件钻个中孔,"紧"插在轴上进行加工.
简单用木头做个刀座能定位,平放着.但能平衡移动就不是行了吗?
这是纯切割,应完全没有碎屑,否则表面平滑不保.加工时加上1-2%脱模液(就是硅)
工件表面不单平滑而且还带有光亮.<<简单说减低磨擦,热量自然就少了>>
28A-75A软硬都是一样切,当然我用是小车床.

楼主:
lamus

相当于旋切,改良的地方是刀具安装在支架上,比手持得好。刀架要和工料垂直要好点,否则切出锥面。
很值得尝试。我美工刀直接切,有弧面。
几天的试验,硅胶也快切光了,呵呵。希望有存货的TX也试试看。真希望有个卡盘啥的,就好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lamus

相当于旋切,改良的地方是刀具安装在支架上,比手持得好。刀架要和工料垂直要好点,否则切出锥面。
很值得尝试。我美工刀直接切,有弧面。
几天的试验,硅胶也快切光了,呵呵。希望有存货的tx也试试看。真希望有个卡盘啥的,就好搞了。

。。。。。。.........

用我哪个~~~还是半成品的线切割机~~~说不定直接就 ok 了~~~ 不上电~~~就把铜线搞花来割 哈哈

网友:
【20楼】 Argee
垂直切,横切差不了多远.最主要都是夹具,刀座等做得好不好.这要看你功夫了.

【21楼】 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把铜线搞花来割"
这就变成锯断了.切割口光洁度就全没了!
尽管你再用过千度水磨,最后就是越搞越难看.表面变淡雅白色机会很大.

在加工上有时侯胶还比金属困难,特别是软胶.

网友:
回复 网友C:
【20楼】 argee
垂直切,横切差不了多远.最主要都是夹具,刀座等做得好不好.这要看你功夫了.
【21楼】 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把铜线搞花来割"
这就变成锯断了.切割口光洁度就全没了!
尽管你再用过千度水磨,最后就是越搞越难看.表面变淡雅白色机会很大.
在加工上有时侯胶还比金属困难,特别是软胶.

这就变成锯断了.切割口光洁度就全没了!

哪个口的光洁度有什么用

  人家要的工作面是周长边缘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哪个口的光洁度有什么用
  人家要的工作面是周长边缘部分

楼主都说了"想拿来切片成高质量小车轮胎"
相信高质量的定义应包括外观吗?
"切片"意思切割面就是平面.
"周长边缘"你思意是否说"外围"
楼主好似没有说过这需要加工?
如只是你自己的定义这当然可以.

不影响使用,无外观要求....等情况下.
用把美术用手工线锯就可以了.
更不需要什么线切割机..铜线搞花来割..

回正题;如锯出来的表面能接受,这就容易多了.
更不需要卡盆,三爪...等
基于楼主没有足够工具条件下,大可这样做.
出外买一小节铁管,叫店主替你在管接近尾部锯开(要直角),
但不要完全锯断.完整的刀模就完成了.其他不用我多说.
当然管的内径要小于工件的外径少许最佳.
这样工件就可固定,更不怕变型.模具开口部份是直角,工件会否?要看你技术了.
如怕加工时工件会在管内打滑或走位.在管外围打数个小孔.
放入工件,用针穿过,从而把工件卡着(并不一定需要,看情况)!
之后想怎样加工,用刀,锯,线....就随你喜欢.
如你手工到位根本不用铁管,PVC(水管)巳OK.

网友:
楼主都说了"想拿来切片成高质量小车轮胎"
估计用美工刀切割的质量离高质量还有点距离,
估计激光切割机可以达到高质量的要求。
可以去找找刻字店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