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ARM应该使用什么操作系统 还是直接写裸机程序

楼主(2011-05-11):
我想请教各位前辈一些问题
我以前一直搞单片机 现在公司要求上ARM
看到ARM操作系统是linux和wince
为什么要用操作系统的呢 好处是什么
如果用操作系统 哪个更方便一些

网友:
wince 当然容易一些 如果做一般的应用 linux对初学者要困难一些

网友:
举个例子,装了操作系统,什么MP3播放器,什么qq都可以网上下载去运行,如果没有操作系统,你用裸机给我放个MP3或电影,或者收发个QQ信息试试看?

网友:
玩玩便知道

网友:
拿你手机/MP3/MP4出来对比一下
看你能裸奔出一个和你手机功能一样的DD不
如果能,恭喜你,牛人,可以无视操作系统
如果不能,还是乖乖地用操作系统吧

网友:
看你应用吧,没有多媒体,网络就裸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多媒体 基本上就数据采集 处理

我以前做单片机的 就是不理解为什么要用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