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蜂鸣器到底是电磁式的还是压电式的?

楼主(2011-05-11):
piezo和magnetic,压电式和电磁式,到底怎么区分?据我使用蜂鸣器的经历只管他是有源还是无源的,电压有5V,12V之分(当然还有更高的)。但网上看看发觉有piezo和magnetic两种驱动电路图。求高手给我梳理一下,使我以后用起蜂鸣器来不是用的稀里糊涂

网友:
用万用表打一下两个脚的阻值就可以了。接近无穷大的是压电的。几百Ω的是电磁的。

网友:
刚才测了一下公司的蜂鸣器,电阻上M的,是压电的?
压电式的和电磁式的蜂鸣器在驱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电磁式的分2中,一种是带有驱动IC的(有源的),一种是没有带驱动IC(无源的)   还有压电式的  就是压电陶瓷片的,不过这种也可以称为无源的。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33703&bbs_page_no=1&bbs_id=9999
将两种蜂鸣器的引脚朝上放置时,可以看出有绿色电路板的一种是无源蜂鸣器,没有电路板而用黑胶封闭的一种是有源蜂鸣器。从引脚的长短也能分辨出来,引脚一样长的是无源蜂鸣器,一脚一个长一个短的是有源蜂鸣器。
    用万用表电阻档Rxl档测试:用黑表笔接蜂鸣器 "+"引脚,红表笔在另一引脚上来回碰触,如果触发出咔、咔声的且电阻只有8Ω(或16Ω)的是无源蜂鸣器;如果能发出持续声音的,且电阻在几百欧以上的,是有源蜂鸣器。
    有源蜂鸣器直接接上额定电源(新的蜂鸣器在标签上都有注明)就可连续发声;而无源蜂鸣器则和电磁扬声器一样,需要接在音频输出电路中才能发声。

网友:
用万用表电压档接在蜂鸣器两端,在前端敲打几个蜂鸣器,看一下是否有电压。

有电压的是压电式的,压电式的,可能不敲都有电压。

我估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好像压电式是属于电感式驱动(或是电容式驱动,我忘记了),对电流要求很小,很省电,加上共鸣腔音量也很大的,过去的音乐贺卡电子词典,带语音的计算器之类的都是用的压电的嘛,电池一般都用纽扣电池,可见很省电的。外形一般是很薄,约一个毫米左右,加上共鸣腔也不厚,直径一般比一元硬币大些,厚度也比一元硬币略厚(指加共鸣腔后的厚度),也有直径小的。总之外观很薄,

电磁式当然就是电磁式驱动了,一般呈圆柱状,比压电式厚数倍以上,直径很小一般的是一公分左右直径。

至于有源和无源之分,应该是有源的自身就带音频电路,只需要在引脚上面加额定电压就有声音发出,有源的一般声音很单调,大多是单纯的滴滴声(或一直滴或断续的滴),无法改变音调,只能通过电压改变音量大小。而无源的需要额外配音频电路才能发音,可以随便改变额外的音频电路,使发出的的声音丰富多彩,也可以管无源的通俗的叫喇叭。

电脑主机上面,开机时的滴滴声就是电磁式的,是有源无源的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