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抗雷击与绝缘耐压解决方案

楼主(2011-05-11):
小弟公司现在一款产品使用的抗雷击的典型电路:输入L/N线各接一个压敏电阻(14D471),通过放电管到外壳地,之前通过雷击测试已经批量生产出货,但是现在客户要求产品输入跟外壳之间绝缘耐压2000V以上,使用现有的方案,无法通过耐压测试,现在几十万的货全部退了回来,昨天被老板给屌死了。不知道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现在我是这样修改的:去掉了放电管(短接),压敏电阻改成了332/3KV的陶瓷电容(接法与Y电容的接法一样,即输入L/N线各接一个压敏电阻直接到地),不知道哪位大侠有没有类似的测试过,能过雷击测试么(5kV 1.2/50μs 10次)。

求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谈谈的你高见。小弟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楼主:
坛子里面的高手呢

网友:
卖产品之前,就应该和客户谈好,按照哪个浪涌的标准.

网友:
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该怎么办

楼主:
顶一下,别让帖子沉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做一个分离的系统,如果产品不存在干扰问题,可以把内部的地不和外壳连接。或者用变压器隔离

网友:
我不知你的是什么样子的,我是在220V输入端各接一个高压瓷片,所有的内部板子不要与外壳相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端子为三线:零线,火线,地线。

地线我的板子与外壳连起来了。

现在我也是零线火线各用一个高压的陶瓷电容与地(外壳)相连,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过雷击测试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三路中都接入能耐压4千伏的高压瓷片电容,在试验时外壳与大地,试验品的地与器材的地相连就能过了

网友:
这样的要求确实很BT,故意找你麻烦的吧。建议这样改,外壳到地要通过Y电容连接,Y电容耐压在2000V以上的。
输入地不能取消,不然防雷性能不好。耐压在高也会打到外壳上。
也就是说你实际上只需要吧放电管换成Y电阻,然后引跟线到输入地上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你实际上只需要吧放电管换成Y电阻???

是改成Y电容吧,

网友(2012-01-12):
很想知道楼主的结果如何?Y电容只能用来提高抗干扰性能和释放部分泄流通道,而无法做到防雷。

貌似这两个要求很难兼得的,可是认证标准中恰恰对这两个都做了明确的要求。我这段时间也刚好在摸索这个问题,也比较困惑。

现在想到的解决的思路是:
    首先线路板主体部分先做到2000VAC以上(注意这里要求的是线-外壳间的绝缘耐压),比如2500VAC;然后把防雷部分防护耐压限制在2000VAC--2500VAC之间(因此这里也只需要改线-外壳间的防雷电压),比如2200VAC,而不是按照千篇一律的防雷资料中介绍的用470V的压敏电阻和470V的防雷管。

正确与否,请懂行的兄弟点评一下。

网友:
别人这样要求是有道理的,如果万一防雷器件坏了的话,外壳瞬间可能会有很高的电压,
你这种情况把雷击保护地单独分开就可以了,就是单独搞一个点,告诉客户这个点是雷击接地回路

网友:
单独设一个雷击保护地的话,在做绝缘耐压测试时(还是用470V防雷保护时),雷击保护地必须不与外壳连接,否则通不过绝缘耐压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就是“雷击保护地必须不与外壳连接”,不然的话你这个方案可能难实现的,再说,雷击保护地本来就不允许接外壳吧

网友:
这样只能外壳悬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压敏电阻的前端与后端分别接上X 电容(几百NF  400V)和Y电容(4到10NF  400V)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电路了,可以做到,我不是做电源的,但是已经测试过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电器电路防雷可以L - N 之间接471的压敏电阻,L - G,N--G之间也接471的压敏电阻。因为电器的正常使用电压是
100~250V之间,所以要用471耐压的(这个耐压与绝缘耐压没有关系的),当有2.5~5KV雷击测试时,压敏电阻就能及时瞬间吸收冲击。
不知道楼主客户的绝缘耐压指的是什么????

网友:
顺便说一下,过雷击测试么(5kV 1.2/50μs 10次),如果L-N之间14D471不行,就换个20D471的,这个我有经验,用20D471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