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个绕线机,用什么检测电机转了多少圈好?

楼主(2011-05-11):
公司自己绕变压器,要设定圈数
要个显示一下,用什么检测它的绕了多少圈呢
现在速度我还不知道是多少,但估计不会很慢

网友:
一个近接开关,加一个计数器,最简单的。

网友:
参考鼠标滚轮

网友:
或者机械式 计数器

网友:
霍尔传感器比较可靠

网友:
找个机械电表,用上面的一排计数小轮子。

网友:
齿轮计数器

网友:
光电传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霍尔传感器比较可靠

赞同用霍尔!

网友:
霍尔或者光电传感器

网友:
2个霍尔或者2个光耦,还可以判断方向!

网友:
绕线机记数基本上都是光电开关,2楼说的没错,看鼠标里面的结构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霍尔或者光电传感器

支持

网友:
【5楼】机械电表,用上面的一排计数小轮子 和【6楼】齿轮计数器 好,断电数据还在,还能计半圈...。 长期寿命可能差一些。

网友:
还要加个计算器,哈哈

把传感器或接近开关的输出接到计算器的等号键,用之前在“0”时先按“+”“1”,然后就可以开始计数了。

网友:
多点把  管你用磁性还是用光电的  反正多个测量点  能减少一次 漏测带来的数据误差

网友:
接近开关  最便宜、hall 编码器 最可靠

网友:
霍尔,我就是用霍尔做的

网友:
看过有用光电检测的,两个,检测先后,确定加减,
搭问:刹车的装置(不知叫什么)在哪能找到?

网友:
NO 我的刹车装置是直流刹车,就是在步进电机的任意一个绕组通直流电

楼主:
明天用接近开关试一下,这个不用买,公司一堆

网友:
最好能分出1/10圈的转角来,这样比较精确一些,也是绕线机常规的。
10格的齿盘,加两个光耦,能识别正反转就行了(用CD4011互锁),脉冲输出至4092之类的计数器,加LED驱动,再加个RESET就可以实现。

手动的绕线机这个的在500~800之间,铸铁手摇。

半自动转速的识别能力要在5000转/rpm以上就够了,另外设计时需要有:
启动的缓慢加速,到指定圈线时的预先降速,刹车时间的提前量也很重要,弄不好不会圈数过冲,或不足。

绕线机常用的刹车是吸盘式的磨擦片。
全自动机绕,可能还需要排线功能。

全机器整机才3000至5000,半自动2000~3000不靠生产绕线机吃饭的话找个公司买吧,自己做,可靠性、功能性一切重新来。可能会得不偿失。

网友(2011-08-04):
回复 楼主:
公司自己绕变压器,要设定圈数
要个显示一下,用什么检测它的绕了多少圈呢
现在速度我还不知道是多少,但估计不会很慢

同楼上的,光电和霍尔开关都可以,如果是自制码盘的,还可以按半径分为不同的环,再把圆分成多个扇形(画出来像极坐标一样),然后不同的半径大小代表不同的位,用黑、白的组合代表不同的数,用多组光电开关检测,这样绕线圈时如果出错,想要退回来,也可以记录下来。详见百度图片“码盘 格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