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HEX檔燒入至電調

楼主(2011-05-11):
各位您好:請問一下如何用MK-USB把.HEX的程式檔燒入到電調裡面去,麻煩請各位解答一下,感激不盡!!

网友:
接好线,点击升级程序,然后就等着成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問題是我都無法成功,我是用MK-USB去做傳輸的,不曉得哪邊出了問題

?了Update??ADD2的.HEX? (原文件名:第一步.JPG)

按了??之後?始要?行更新就成了?? (原文件名:第二步.JPG)

网友:
怎么看起来你把线接在飞控板上想下载电调的程序?我是对电调单独接线下载程序的,没焊那个调试用的接口板,是不是上面有跳线你没跳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的確我是接在飛控板上,您的意思是電調要單獨接,至於您後面所說的意思我不太懂,哪邊需要改的地方嗎?您可以再說詳細一點嗎?謝謝!!

网友:
你一个个电调接上烧写程序就行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謝謝啦~已經可以了!!

网友:
嘿嘿能帮到你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