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直接连接NMOS驱动直流电机,单片机总是被复位!请帮助解决。

楼主(2011-05-11):
在网上看了不少帖子,了解到N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根据直流电机要求,设计了以下电路。可是,单片机一旦输出高电平,电机启动工作,不到1秒钟,单片机就被复位(通过在使控制信号为高电平前点亮一个LED观察到),电机就停止。如果不断电,则如此周而复始。
论坛里有类似问题的帖子,有为坛友说拔掉负载大电容就OK,但我感觉并没有解决问题。请高手大侠指点。

网友:
用光耦试试

网友:
这个型号的MOS管开通电压是多少。

网友(2022-12-13):
为啥我看不到图片

网友:
单片机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目测5V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直流电机的火花吸收电容没有焊上去?另外,单片机电源引脚上也要有电容哈

网友:
这种驱动,我们做过不少,大电流的十几A的,小电流几个MA都有,一般,在GS并一个10K电阻 。其它的吸收电路要加全,还没碰到复位的现像。最好单片机用5V供电的,这样驱动能力会强一些,大电流需就加驱动芯片,不要省哪点驱动芯片的钱,可以省很多事。

网友:
十几年前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