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单片机做控制干扰问题,跪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5-11):
我用MSP430F149单片机做控制,控制继电器,然后是电机,用光偶隔离了继电器,单片机和继电器(从光耦断开)双电源,不共地。但是,现在,只要启动电机,就容易出现单片机复位(一启动,立马复位),我加了续流二极管,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该怎么解决,是不是干扰通过电源进入单片机,还是电磁场干扰,周围没有其他高频电路设备。电源为开关电源。请高手指点。我的邮箱:hiolan@163.com。QQ:348815496

网友:
把开关电源换了试试,肯定是从电源上进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却干扰来自电源,可是要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