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虚影该怎么解决?有图

楼主(2011-05-11):
刚写了个800*600@60Hz VGA显示彩条的简单测试程序,参考黑金的时序资料和电路,自己搭了个万用板,用16色驱动
但是效果好象不好,前几列一直都是模糊糊黑的,不是我写的颜色,但是也找不到原因
有人了解,这个最可能是什么问题吗?硬件OR时序?

写满屏 (原文件名:panoman008.jpg)

左恻边模糊糊黑的 (原文件名:panoman009.jpg)

选择从200列开始显示,200列分界处很模糊 (原文件名:panoman010.jpg)

原代码,quartus ii9.0环境ourdev_639042PBIRNI.rar(文件大小:1.43M) (原文件名:MY_VGA16BIT.rar)

网友:
时需控制有问题应该是

网友:
坐等高手来解决

网友:
VGA线问题,松了接地屏蔽不好就这样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吗?应该不是代码的问题。。估计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后来没解决了

现在想想,我前几个礼拜显示3BIT颜色时,写这个程序是可以的,也显示过汉字和图形,只不过是单色的,效果很好

前几天有空,又拿来万用板,焊成了16色,但是改程序的时候没改VGA时序这块,结果显示效果不好,也尝试过显示一个128*128的16bitBMP,但是效果很差,模糊,勉强能看到图片上的字和人物头像,尝试改过sync_sig.v里面的参数后也是这样

仔细想想,觉得应该是硬件问题,因为核心板是我自己画的,用20CM杜邦线连到万用板上,可能比较长了,我估计VGA这几条线每条都走了30几CM的线

反正是写着试试,等以后有机会再把他集成到一块板上,我想效果会好点

网友:
按荧幕自动调整,如果无法调整到就代表萤光幕扫瞄有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5775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nono2000&bbs_id=1029

【40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