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1-05-11):
请问各位这电路图哪里出错啊,等不到参考电压的最大值啊

网友:
本来就不是参考电压最大值 有个公式

楼主:
输出可以得到参考电压的负值的,运放我用正负15v就正常工作了,运放貌似能单电源的,不知为嘛仿真里不行

网友:
"不知为嘛仿真里不行"

because you have absolutely no clue about what you are doing.

网友(2012-04-05):
引用 楼主:
输出可以得到参考电压的负值的,运放我用正负15v就正常工作了,运放貌似能单电源的,不知为嘛仿真里不行 ...

你得到的那个与参考电压完全一致吗、?不可能吧 ,在你很大的提高电压之后只能是很接近而已,理论在这里不肯能一致

网友(2012-05-13):
输出端口全部拉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