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线在Altium Designer 里面是怎么画的?

楼主(2011-05-11):
引用图片【34楼】yuhang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87897&bbs_page_no=1&bbs_id=9999
原帖,不知道能不能画的出来,还请DX指点

楼主:
引用图片【34楼】yuhang

顶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割掉的!!那两个0有点奇怪,一般线上的netlabel都在线的中间,而那两个0却在线的管教那,
我猜那应该是个焊盘!!只不过焊盘的图形不是圆的!!

当6和7焊盘放到一起时(grid设成1mil好放些),就成了4和5那样了!!

自己猜测呵呵应该对吧

网友:
焊盘是Octagonal  ,当x-size和y-size设置大些时就更像LZ发的第一个图片了

楼主:
引用图片【5楼】1988 coolboy

焊盘还可以一边是圆形一边是六边形啊?
第一次注意到……

楼主:
谢谢6L,本来以为是布线的时候有切线的功能,
应该就是这样的,我也做的出来,不过我对焊盘两边形状不一样很感兴趣啊,能请教一下方法吗?

编辑一下,莫非是自己后面接的线?

网友:
呵呵 对 后面是接的线

网友(2011-07-05):
还是第一次见,我更想知道这种走线有什么实际意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