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2677巨烫

楼主(2011-05-11):
这两天在用一些运放,以前都没怎么用过,问题多多,今天在用OPA2677做电压跟随其的时候发现OPA2677上电就发烫,我用的是+/-5V双电源供电。其他管脚都不接的情况下运放也非常烫,感觉有点古怪,芯片手册上写的8脚接正电压,4脚接负电压,我8脚接+5,4脚接-5,可是一接就发烫,芯片换了两块都一样,不知道是哪里不对?请帮忙看看!

网友:
测一下电压电流或者波形,可能自激

楼主:
呵呵,把好汉迎来了,刚才找了下问题,发现是接成电压跟随器的原因,即把1,2短接,3输入信号。难道电压跟随器不是这么接吗?

楼主:
有人指导下吗?运放参数还比较多,不太理解啊

网友:
电路没问题,只能是电源的问题了,封装没错吧。

网友:
呵呵,恰好用过,恰好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就是“是接成电压跟随器的原因”。
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哈哈。

网友:
电流反馈型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学,你就告诉我呗!

网友:
看看是不是自激了。

楼主:
是电流型的,电流型的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