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wip问题,tcp_client如何用非阻塞的方式运行

楼主(2011-05-11):
用select函数时,使用rt_thread_creat函数创建tcpip线程,没有用sys_thread_new创建,但后面在tcpip_thread中一直assert错误,sys_timeout: timeouts != NULL,看rtt官方论坛的帖子说不要用sys_thread_new创建要用系统带的线程函数创建。 搞不定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版本?svn版本?

楼主:
我用的RTT0.3.1 不是svn版本,是官网上下载的版本

楼主:
现在的用法,还是用sys_thread_new创建的,在tcpclient中这样处理的,但连接如果是server主动断掉可以检测到,但如果是其他原因,如网络错误之类的就检测不到了。
int fd;
                FD_ZERO(&fdR);
                FD_SET(sock, &fdR);
                switch (select(sock + 1, &fdR, NULL,NULL, &timeout))
                {
                         case -1:
                          {
                                 lwip_close(sock);
                                 rt_free(recv_data);
                                 recv_data = RT_NULL;
                                 GPIOB->BSRR = GPIO_Pin_5;//灭灯
                                 return 0;
                          }
                         case 0:
                                break;
                         default:
                           {
                                if(FD_ISSET(fd,&fdR))
                                {
                                        int nread;
                                        ioctlsocket(fd,FIONREAD,&nread);
                                        if(nread == 0)
                                        {
                                             //close
                                             lwip_close(sock);
                                             rt_free(recv_data);
                                             recv_data = RT_NULL;
                                             GPIOB->BSRR = GPIO_Pin_5;//灭灯
                                             return 0;
                                        }
                                        else
                                        {
                                                bytes_received = recv(sock, recv_data, 1024, 0);
                                                if(bytes_received == 0)
                                                {
                                                        //close
                                                         lwip_close(sock);
                                                         rt_free(recv_data);
                                                         recv_data = RT_NULL;
                                                         GPIOB->BSRR = GPIO_Pin_5;//灭灯
                                                         return 0;
                                                }
                                                else
                                                {
                                                        recv_data[bytes_received] = '\0';
                                                        //*****数据解析*******
                                                        if(Check_frame(recv_data) == 1)
                                                        {
                                                             link((u8_t *)recv_data,sock);
                                                        }
                                                }
                                        }
                                }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