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平衡代步车今天开工,请前辈们指教!

楼主(2011-05-11):
今天下午在工地焊接的,因为是用笔记本电脑拍的效果不好 (原文件名:平衡车1.JPG)

   在卖电动车朋友那要来的2个350W48V的无刷有传感器的直流电机,用3X3的镀锌方管焊接的车架。
因有几个问题还没完全搞清楚,还请教前辈
1  现在还没有确定是用MC33035还是用IR2130做电机控制器,M16输出2路PWM怎么去控制无刷电机
2  传感器准备用 ENC-30+MMA7260   速度传感器能不能借用电机自带的霍尔传感器
3  在网上查资料说复合互补型滤波要比卡尔漫好,但是我没有复合互补型滤波器的代码

楼主:
一起要来的采用75NF75的控制器 (原文件名:平衡车2.JPG)
2个采用75NF75的控制器准备把75NF75拆下来用在自己准备做的控制器上
现在考虑用ATmega16  每个电机用一个ATmega16  传感器数据采集和计算用一个ATmega16 再用ATmega16做个显示 通过IIC通讯
采用这样的硬件可行吗(我一开始学单片机就是用的ATmega16所以一直接触的是ATmega16 所以还是考虑用ATmega16

网友:
CPU准备用什么呀。

网友:
用DSP可能容易实现些,主要是有浮点运算和模糊PID运算等,慢了要摔个狗啃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dsp可能容易实现些,主要是有浮点运算和模糊pid运算等,慢了要摔个狗啃泥.

本人对DSP不熟悉,怕走弯路

网友:
应该要使用DSP,涉及到数据处理和速度的问题

已经做出来的(包括仿制的)都使用了DSP,美国人做的就是使用DSP2812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要使用dsp,涉及到数据处理和速度的问题
已经做出来的(包括仿制的)都使用了dsp,美国人做的就是使用dsp2812

完全不用DSP,下面是个德国人做的:

网友:
支持一个!有机会交流交流!

网友:
支持一个,说如果开这个去上班可靠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应该要使用dsp,涉及到数据处理和速度的问题
已经做出来的(包括仿制的)都使用了dsp,美国人做的就是使用dsp2812
完全不用dsp,下面是个德国人做的:
系统原理图 (原文件名:uk2009070661.pdf)
装配说明书 (原文件名:uk2009090641.pdf)
源代码 (原文件名:080718-11.zip)

谢谢大家!!
这个用的有刷电机,我准备用无刷电机。我正在用DXP2004画主控板原理图,电机控制器原理图画不下去了,不知道怎么将主控板的2路PWM信号分别输入到3个MOS管,请前辈给个原理图,最好是采用IR2130的

网友:
车架改一下吧,改成M形状的,这样的车架轮轴断的快些。

楼主:
昨天晚上在论坛泡了一夜,也没有找到ATmega16驱动无刷有感电机的驱动电路

网友:
感觉论坛上大部分都是单打独斗,其他人都等着开源,看热闹。为什么不能个人发挥个人的所长呢?懂机械的搞机械,懂电子的搞电子,哪怕说我只精通某个零部件也好啊,这样搞出来的东东才更专业,更实用啊。
就像某个故事说的:中国善于独奏,国外善于团队演奏。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单打独斗的,时间成本可以不计,压力小.  随心所欲,喜好为主,总成本可以极低.

团队行为就要求步调一致了,  至少也要按计划执行,、... 光时间成本就不是一点点了. 何况还有其他协调.

无任协作办什么事,初始成本大了,难度就大.

网友:
回复 网友E:
车架改一下吧,改成m形状的,这样的车架轮轴断的快些。
嗯,必须改成m形或长口形,总之,让轮轴两端都要受力.    轴孔还要方的,不能有紧固螺母松了会团团转的状况.

网友:
算上我一个吧!!!

楼主:
可以借鉴这个电路图吗 (原文件名:pic.jpg)

网友:
光图吗?没有固件?建议先有刷再无刷!现模仿后改造!

网友:
应该可以参考的,利用与门可以兼顾PWM输入、换向信号、死区时间等控制信号,支持你。我也想做,但怕M16速度跟不上(虽然小车没事),安全第一啊。
期待大作!

楼主:
在网上查了几天资料,东西我基本定下方案
1。主控制板采用ATmega16采集ENC-03和MMA7260数据,(运放采用TLC2272)还在考虑用不用硬件滤波器 请高手指教
通过数字滤波和PID调节送IIC到电机控制器 (实时采集的数据也可以通过IIC送显示模块)
2。电机控制板采用ATmega16接受主控板通过IIC电机运行指令产生相应占空比的PWM和根据霍尔传感器产生正确的信号
通过光电偶合器送IR2130驱动P75NF75 PWM控制上臂(请大家推荐下用什么偶合器)
准备也使用半桥调制回馈制动
要是可行的话我准备开始做PCB板了

网友:
没什么说的!等看结果!

网友:
德国人的那个板我已经仿出来了,陀螺仪用的IDG300,漂移量很大,玩玩勉强,上路肯定不行。ENC-03就更难说了。
个人觉得用ATmega16比较困难,想做载人的关键部件不能省。

楼主:
在换PCB 突然想到硬件滤波所以想请教下大家有必要用 MAX261做硬件滤波吗

楼主:
主控板已经做出来了 用了一个3轴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 和2个ENC-03
运放采用TLC2272  现在求卡尔曼和互补滤波程序,请高手不要吝啬 给个标准例程我参考 谢谢啦

网友:
我还是觉得这种车很浪费电能,当不平衡的时候电机肯定要反复调整,而且载人的话,调整电流应该不会小,特别是停止的时候,行走的过程路面不整,低速度的情况下电机调整的频繁,电池续航会少一些。只适合商场,超市或者飞机场等特定用途,真正上路恐怕不实用。
倒不如把轮子前后放置,跟自行车一样,更可以做成小三轮,体积小的那种,安全很多,短途上下班都没问题,

网友(2011-06-23):
做得如何,没有下文了呢?

网友:
好像你的准备并不允份啊。我这也在做平衡车,联系我吧,也许可以帮上你。QQ 626680568  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
无刷有齿电机与无刷无齿电机,到底用哪个好,百度都搜不出!

网友:
mark,等待后续成果

网友:
希望不要烂尾!

网友:
先把无刷电机驱动做好,没做好这个,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2011-08-03):
淘宝上有卖

网友:
期待哥们的小车

网友:
为什么用两个enc03呢?

网友:
卡尔曼滤波是主流呀,你懂得!

网友:
最怕的交_警不让上路啊。
现在到处在抓电动车。

网友:
牛x的人类啊····

网友:
预祝你成功

楼主(2011-09-14):
谢谢还有这么多人支持,我现在用ADC读取加速度传感器X轴和ENC-03角速度传感器 用互补滤波处理,10MS中断采集和运算,但是我现在估计不到运算需要的时间,在调整互补滤波参数的时候只的看角度数据的实时性

楼主:
今天在看无刷有感电机驱动的资料突然发现个问题
   电动车无刷电机是60度换向,这样怎么能随着姿态控制正反转来保持平衡,转60度才能感应差不多已经移动30CM了怎么可以保持平衡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动车上几十组线圈(蒙的,具体没数过)呢,肯定不是整个车轮的60度,只是针对转过一组的60度而已。

楼主:
明天拆个电机看看。还有我现在手上几片ATmega16 用内部基准2.56V电压不是很准,其中2片是2.45v好有两片是 2.59V 现在已经加了AZ431做2.56v基准了
现在用DXP2004画个驱动图准备明天用洞洞板先搭个驱动试试,  还是用M16 PWM或者IIC通讯控制正反转(以后还准备做能耗制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关注中!!!

楼主:
电机驱动部分已经初步完成,用万用板搭的驱动电路可以实现 电机正反转控制,下一步准备做热转印电路板。
用3片IR2103控制6个75NF75
下一步打算:2个车轮驱动器与主控板通讯准备采取TWI 8位数据 0-255  。   127为电机停 大于127为正转 小于127为反转
            今天开始学习PID调节,控制器采用速度闭环  ,无刷电机霍尔位置传感器我今天测试转一正圈一路输出23个+5V和23个低电平。我本认为应该是24个,这个和我想的有点对不上号,为什么不不是3的倍数。
            速度测量打算采用一路传感器的脉冲进中断,我计算了一下 每个脉冲差不多轮胎行程是5.8CM,不知道这个精度能不能用

网友:
请教一下,如果我改变了电机功率,会不会影响小车的运动姿态?

网友:
话说我们学校也有老师也在做这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在看无刷有感电机驱动的资料突然发现个问题
   电动车无刷电机是60度换向,这样怎么能随着姿态控制正反转来保持平衡,转60度才能感应差不多已经移动30cm了怎么可以保持平衡啊
电机内部换向是为了不变方向的继续转下去.(这个不需要你操心).
电机外部换向是为了反向旋转.(这个一定要分辨率高,响应快).

两者各负其责, 井水不犯河水,

网友:
:
    无刷电机控制灵活性和有刷电机一样吗?明白的高手解答一下。
    具体怎么控制楼主似乎也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2011-10-19):
回复 楼主:

你的控制器PWM频率是多少?单片机晶振的频率是多少?
我也在用你的方法做,我想用M88做无刷控制器,PWM频率一般电动车都是15KHZ左右,但是8位快速PWM不能产生这个频率的啊,除非晶振频率较低。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还是觉得这种车很浪费电能,当不平衡的时候电机肯定要反复调整,而且载人的话,调整电流应该不会小,特别是停止的时候,行走的过程路面不整,低速度的情况下电机调整的频繁,电池续航会少一些。只适合商场,超市或者飞机场等特定用途,真正上路恐怕不实用。
倒不如把轮子前后放置,跟自行车一样,更可以做成小三轮,体积小的那种,安全很多,短途上下班都没问题,

。。。。那还要做什么啊,满大街跑得不都是。哈哈~

网友(2012-02-24):
我是个初学者,请问一下那个装配图问什么不能下了,显示文件已破坏,我非常想看~

网友(2012-07-07):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