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一下子弄坏了飞控板和一个电调,还没找出问题,:(

楼主(2011-05-11):
出现问题的过程
1、四个电调都是焊好烧坏程序上电测试成功了的,飞控板也是单独烧写程序上电后用MK-TOOL观察过3D姿态正常的。我没做接口板,直接用USB转串口接上飞控板。
2、昨天做的事情就是把电调安装到机架上,把I2C接到飞控板上。
3、上电后四个电调都正常发出声音,LED灯指示正常;接好后打开MK-TOOL发现连接不上了。
4、开始怀疑是USB转串口有问题,接上GPS后确认USB转串口正常。
5、再次连上MK-TOOL后,发现MK-TOOL能收到一堆乱码。不知道是啥问题,想再烧一次换个飞控版本程序看看。
6、用USB ASP烧写飞控的时候读正常,编程的时候校验错误。。。几次都是如此;怀疑是USB ASP出问题了?
7、用USB ASP接上电调试下烧写程序,结果报进入编程模式失败。。。因为电调以前是好的,所以认为是USB ASP坏了。
8、今天下午又买了个USB ASP。。。晚上无聊又用该USB ASP接其他的电调试下。。。。因为USB ASP实在没理由坏啊。。。。结果确认其他三个电调都能正常烧写,就一个电调和飞控板无法进入编程模式。。。。。

问题出在哪儿呢?仔细查了下坏掉的电调板,5V电压被拉低到0.7V,焊掉LM7805后发现5V对地电阻只有5欧姆,应该是M8烧了。飞控板上电后5V电压正常。想不出是啥问题

楼主:
电调更换了M8好了,测了下换下的M8芯片确认烧了,:(
飞控板扔一边了,咱买了两套飞控材料,重新焊了一块,通电OK了,接上MK-TOOL,似乎还有点其它问题。。。

楼主:
欢迎大家看热闹哈。

现在的问题是打开MK-TOOL后没有数据了,昨晚还好好的,郁闷!

昨晚整了好久,用了多个版本的MK-TOOL点SETTING都报错,接收数据正常。最后弄了个MK-TOOL1.63版本的终于可以点开了。现在打开MK-TOOL根本啥数据都没有了。没个调试板还真麻烦

不行只好买个J-TAG调试飞控程序了,我烧的是0.74d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未知原因,切换了几次MKTOOL版本现在又能收到数据了。姿态也能正常显示了。

下一步接上接收机了

网友:
自己做这些东西就有这各种问题。

楼主:
一个电调烧写测试程序运行电机正常,改为烧写工作程序后连不上飞控板。换了块M8也不行,没辙,重新焊了块电调板,终于连上了。不明白,I2C接口就两根线直接从M8引出来的,为何换M8都不能解决呢?挠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