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11.0 PJ补丁下载

楼主(2011-05-11):
使用方法:下载http://files.cnblogs.com/nios_ii/quartus.ii.11.0%E7%A0%B4%E8%A7%A3%E5%99%A8-patch.rar解压缩到quartus ii 11.0的安装目录中的bin目录中,运行quartus.ii.11.0破_解器-patch.exe,会生成licnese.dat,用记事本打开,将XXXXXXXXXXXX替换为你的网卡地址,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网卡地址,可以先打开quartus,在toos 里面有lincense setup,里面有你的网卡号,另外将licnese的路径指向你存放lincense.dat的地方。

此破_解只做内部测试交流,切勿用于商业用途,否则后果自负,请勿广泛传播。

网友:
怎一个nb了得。聂兄我无比崇拜你呀。

楼主:
呵呵,楼上的果酱了。好东西就是要大家分享才对。

网友:
兄弟,我装了11.0,不用破_解多能用,你说奇怪不奇怪

楼主:
回楼上的,真奇怪,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你其他版本的lisence还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你其他版本的lisence还在吧

我原先的8.1,license文件那一栏自动落在了8.1那里,但是那个license里面的信息没有显示出来,到什么时候也没有。重新制定下license就显示出来了,这个版本真奇怪。

以前不是要PJ哪个.dll的动态库文件吗,我是没有PJ这个东西的。我后来用上面的PJ的试了下,pach这个.dll  里面有信息显示PJ拿个.dll nothing , 就是没有。   证书倒是生成了、。

网友:
---START PATCHING---

[SEARCH & REPLACE PATCH]
Loading File:
L:\altera\11.0\quartus\bin\sys_cpt.dll
Nothing patched!

[EXPORT FILE]
L:\altera\11.0\quartus\bin\license.dat
overwriting existing file
setting file attributes
File Export : OK

---PATCHING DONE---

Error: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M570T144C5 device
Error: Quartus II Fitter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1 warning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198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Tue May 24 15:16:47 2011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2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3 errors, 4 warnings

网友:
出现同LS的问题

网友:
很给力 但太新了 估计问题不会少

网友:
这个补丁 就 破_解了 NIOS ,其他 IP 没有啊???????????

网友(2011-07-09):
回复 网友C: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