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有很多125KHz的厚卡,但有13.56MHz的 厚卡吗?

楼主(2011-05-11):
只见到 125KHz 的,但没见到有 Mifare M1 的。

有什麽特别原因吗?

网友:
因为早期的125K ID卡需要比较厚的线圈,所以就做成了厚卡,但是后来工艺先进了,就出现了薄卡。MF1卡从出来开始就是薄卡,不需要做成厚的,除非特殊要求。

楼主:
谢谢【1楼】 vtte 。

只是考虑到厚卡封装有个长形的孔方便把卡用带子挂在脖子上而已。

网友:
还是厚卡方便,不易折断。貌似现在很少了。我一般都是在薄卡两面用瞬干胶粘上两层别的卡,硬度厚度都上去了

网友:
M1卡没有厚卡,如果你需要挂着,M1卡同样有锁扣的,钥匙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要在上面印些员工资料如照片,姓名等还是用卡方便。就算有长孔的薄卡也可以但没见过有售。

网友(2011-09-08):
你有量,就有厂家給你做

网友:
有异型卡,但是会影响读卡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卡得空间有限,是存不了照片信息的,照片都是存在库里面的,密码什么的倒是可以存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