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一个51定时器延时五秒的子函数

楼主(2011-05-11):
请教傻孩子一个问题,我想写一个51定时器延时五秒钟的子函数请赐教。

网友:
没有用过51……你的疑问觉得在什么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实现,定时器延时五秒的时候CPU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我的CPU要重复去检测P2.1,如果用其他延时的话,会出现检测不到和检测滞后的现像,所以想封装一个能延时五秒的函数,用定时器0,谢谢了

网友:
你用的51有定时器么?可以产生定时器中断么?你会设定定时器中断的周期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
真是很谢谢傻孩子这样的大侠 不管什么样小的问题也会细细教

网友:
设立一个标志位,就用定时器中断做个5秒,然后对标志位判断

网友(2011-07-21):
定时器定时时间设为50毫秒~按晶振还有指令周期算出THL,THH值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NUM
定时时间到了,装初值,NUM++.。。。。num=20的时候说明一秒到了
主程序里判断if(num==100),及到5秒。再将NUM清零
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
我也觉得用定时器就好、

楼主:
解决了 这个是51中断程序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设置初值
                TL0=(65536-50000)%256;
                LED_5=0;
                AA++;
                if(AA==156)   //8秒
                { LED_5=1;
              EA=0;      //关总中断开关
                  ET0=0;     //关定时器中断
                  TR0=0;     //关定时器
                  AA=0;
                  CTOUT_1=0,         //开一号
                  CTOUT_1=0;         //开一号
                  CTOUT_1=0;         //开一号
                  EA=0;      //关总中断开关
                  ET0=0;     //关定时器中断
                  TR0=0;     //关定时器
                }
        }

楼主:
解决了 这个是51中断程序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设置初值
                TL0=(65536-50000)%256;
                LED_5=0;
                AA++;
                if(AA==156)   //8秒
                { LED_5=1;
              EA=0;      //关总中断开关
                  ET0=0;     //关定时器中断
                  TR0=0;     //关定时器
                  AA=0;
                  CTOUT_1=0,         //开一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