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台达变频器的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1-05-11):
我现在的控制系统是用PLC控制台达变频器,可是我PLC发了命令、变频器没反应,查了下 ,是不是变频器要用软件设置才能通讯的,我们是用modbus ascii通讯的

网友(2011-06-21):
在变频器的参数设置要启用,通信功能和相关参数设置才行的。
回复 楼主:

网友:
先设置变频器参数,把通讯口打开,这个资料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