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SPI和USART问题

楼主(2011-05-12):
在数据传送过程种。I2C SPI和USART这三种传输方式应该如何选择?什么情况下用何种传输方式。这三种传输方式的利弊在那。

网友:
我说说我的想法  轻拍

三种接口都是板级通信接口

但UART 可以轻易的扩展成 RS232 RS485 RS422  应该是三种接口中距离最长的总线接口

UART为全双工异步通信接口 数据交换相对容易  如果设计成主从的总线结构需要完善的软件设计支持

SPI 应该是三种之中通信速度最快的接口 可以组织成一主多从结构 通常情况下每一个从机需要一个片选引脚支持。

I2C 多主多从的总线形式 在同一总线中任意接口都可以为主机或者从机 通过地址来区分每一个器件  通过上拉电阻的线与可以实现

不完善的总线竞争检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