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关于FPGA数字调制的基带信号输入

楼主(2011-05-12):
在下载到FPGA开发板的时候,我程序里面有个基带信号的输入,应该在程序里面设还是在外部借助某一种仪器输入基带信号?

例如2ASK的:
module ASK (clk,reset,x,y,cnt,carriers);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x;//x是输入的基带信号
output y;
output reg [1:0] cnt;
output reg carriers;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 //低电平复位
      begin
        cnt<=2'b00;
        carriers<=0;
       end
    else begin
        if (cnt==2'b11)//对计数器进行判断,以确定CLKOUT信号是否反转
          begin
           cnt<=2'b00;
           carriers<=~carriers;
           end
        else begin
         carriers<=carriers;
         cnt<=cnt+1;
         end
    end
end
assign y=x&carriers;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