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主控

楼主(2011-05-12):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

做四轴飞行器,的主控芯片可以用8位的单片机吗?    如果不可以   ,那么做主控芯片的最低要求是什么 ?  为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太难了。

如果你够厉害,  不用单片机也行。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给你一个arm ,你照样飞不起来。

最低要求 和 你开始项目的需求有关,

笼统的问题,无从解答。   请多 潜水学习在提问

网友:
kk飞控用的mega168……

网友:
其实我觉得最普通的8051都能飞起来...
我用C8051F410做姿态,49MHz,250HZ的周期速度,包括通信一起,CPU占用率才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潜水学习是对的

但得找个明确的方向,这样才有目标,才有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