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魔豆上面的文字,激光器的功率应该多大才合适?

楼主(2011-05-12):
如视频中的那种效果: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xNDQzNDA4.html

楼主:
200mw  太小吧 ,看它的速度挺快的

网友:
可能比200mW要大,以前看过有人用刻录机的激光(200mW)烧纸,要一小会才着,其实激光不光是瓦数,光的频率很重要,实用的激光枪是紫外激光,红外就不行。切钢铁的也不是红外激光。刻录机也有蓝光和非蓝光之分。看生活大爆炸中有个女博士,在实验室用高能激光加热饮料,瞬间饮料就热了。还有机器人的一集也很有意思。

网友:
这个用二氧化碳激光器 怎么也得50w左右的吧.楼主可以找找 激光打标机.他用的就是激光打标机 二氧化碳主要用于非金属.不知道魔豆是什么材料.如果是非金属材料那么就用二氧化碳激光器就可以了.

楼主:
豆瓣上有“ I LOVE YOU ”等一系列的字,清晰可见 , 种植简单,浇水三至六天,就会给您意外惊喜!

魔豆其实就是这种菜豆种子。

网友:
这个豆子能吃不?油炸!

网友:
楼上的就知道吃,懂品味不?

网友:
建议老大做些这样的机器来,呵呵

网友:
激光打标机 才能有这速度呢。不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比200mw要大,以前看过有人用刻录机的激光(200mw)烧纸,要一小会才着,其实激光不光是瓦数,光的频率很重要,实用的激光枪是紫外激光,红外就不行。切钢铁的也不是红外激光。刻录机也有蓝光和非蓝光之分。看生活大爆炸中有个女博士,在实验室用高能激光加热饮料,瞬间饮料就热了。还有机器人的一集也很有意思。

目前主流钢铁激光切割还真就是红外激光(二氧化碳激光器产生的),紫外激光器一般用于UV固化生产柔性电路板什么的。蓝光与非蓝光刻录主要是因为波长更短的蓝光可以得到更高的存储密度。

网友:
楼主视频中的激光器应该是二氧化碳激光器,使用的功率应该不会少于10W,从视频上看,这么快的速度似乎用的是振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视频中的激光器应该是二氧化碳激光器,使用的功率应该不会少于10w,从视频上看,这么快的速度似乎用的是振镜

那里能买到便宜的激光雕刻这个东西啊

网友:
这个二氧化碳激光 有1米多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楼主视频中的激光器应该是二氧化碳激光器,使用的功率应该不会少于10w,从视频上看,这么快的速度似乎用的是振镜
那里能买到便宜的激光雕刻这个东西啊

想要便宜的话还是DIY吧,淘宝上60W的二氧化碳激光器好像2000多就能拿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二氧化碳激光 有1米多长呢

那么长的话要有100W了吧,需要那么大的能量吗?

网友:
30W二氧化碳激光打标机够用了。

网友:
不知道老大能做这个不

网友:
如果是开店,直接买激光打标机就行了,
想DIY玩,就看能买到什么样的激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