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C10的单通道模式的切换问题?

楼主(2011-05-12):
MSP430F2132的ADC10,单通道仅采集A6数据正确,如果再切换到第二个单通道A7得到的数据就是错的,完全是A6的数据。
请问ADC10的单通道采样,在通道切换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需要先对ENC进行复位,再设置通道,然后再开启ADC1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