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72 不解码

楼主(2011-05-12):
大家有没有遇到,Pt2272不解码的问题,PT2262和2272使用挺简单的,但是我的系统就是不解码,匹配电阻用的是2262,1.2M    PT2272,200k的,地址线都匹配了,用的315M发射和接受的,PT2272的DIN脚发射和不发射都有电平变化,可是就是不解码,除了匹配电组合地址线的问题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
我之前也做过,电阻匹配的时候距离只有1M,不匹配的时候却达到了20多M,这个芯片很BT,地址全部接高或接低试试吧,还有,确定芯片没问题。

网友:
你用什么供5V电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接收端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