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直接驱动OV7670摄像头(要显示灰度图像)-----图像表面有点模糊

楼主(2011-05-12):
现象描述:
    本人现在采用STM32直接驱动OV7670摄像头,并配置摄像头图像输出格式是Bayer RAW。因为本人最后要将图像数据传给上位机显示,要求显示灰度图像,所以我在采集数据时的时候,将每个像素点的数据全部保存。每采集完成一张图像数据之后,我利用串口将数据发送给上位机看图软件,上位机看软件接收完成数据之后,将数据还原成图片。

硬件连接:
         STM32            OV7670
         PA6               VSYNC
         PA7               HREF
         PA8               XCLK
         PB5               PCLK
         PD0               D0
         -                 -
         PD7               D7
上位机显赫图片:

寄存器配置:
   {0x3a, 0x00},  //行缓冲测试选项
          {0x40, 0xe0},  //普通控制14
          {0x12, 0x11},  //通用控制7COM7        0X11RGB        ,0X14
        {0x32, 0x80},  //HREF控制
        {0x17, 0x16},   //HSTART
        {0x18, 0x04},  //HSTOP
        {0x19, 0x02},  //VSTART
        {0x1a, 0x7b},  //VSTOP,0x7a,
        {0x03, 0x06},  //VREF,0x0a,
        {0x0c, 0x00},  //COM3       10   //default setting                   //10
        {0x3e, 0x00},  //COM14           //default setting
        {0x70, 0x00},  //SCALING_XSC
        {0x71, 0x01},  //SCALING_YSC
        {0x72, 0x11},  //SCALING_DCWCTR    //default setting
        {0x73, 0x00},  //SCALING_PC        //default setting
        {0xa2, 0x02},  //SCALING_PCLK_DELAY  //default setting
        {0x11, 0x82},  //{0x11, 0x81},  //CLKRC,2分频
        {0x7a, 0x20},  //SLOP
        {0x7b, 0x1c},  //GAM1
        {0x7c, 0x28},  //GAM2                                     //20
        {0x7d, 0x3c},  //GAM3
        {0x7e, 0x55},  //GAM4
        {0x7f, 0x68},  //GAM5
        {0x80, 0x76},  //GAM6
        {0x81, 0x80},  //GAM7
        {0x82, 0x88},  //GAM8
        {0x83, 0x8f},  //GAM9
        {0x84, 0x96},  //GAM10
        {0x85, 0xa3},  //GAM11
        {0x86, 0xaf},  //GAM12                                    // 30
        {0x87, 0xc4},  //GAM13
        {0x88, 0xd7},  //GAM14
        {0x89, 0xe8},  //GAM15
    {0x13, 0xe0},  //COM8
        {0x00, 0x0f},  //AGC
        {0x10, 0x40},  //AECH         00         ???
        {0x0d, 0x00},  //COM4//default setting
        {0x14, 0x38},  //0x38, limit the max gain
        {0xa5, 0x05},  //BD50MAX
        {0xab, 0x07},  //BD60MAX                                  //40
        {0x24, 0x75},   //AEW
        {0x25, 0x63},   //AEB
        {0x26, 0xA5},   //VPT
        {0x9f, 0x78},   //HAECC1 ff ???
        {0xa0, 0x68},   //HAECC2 ff
        {0xa1, 0x03},   //RSVD,0x0b,
        {0xa6, 0xdf},   //HAECC3,0xd8, ff
        {0xa7, 0xdf},   //HAECC4,0xd8, ff
        {0xa8, 0xf0},   //HAECC5 ff
        {0xa9, 0x90},   //HAECC6  ff                             //50
        {0xaa, 0x94},   //HAECC7
        {0x13, 0xe5},   //COM8
        {0x0e, 0x61},   //COM5
        {0x0f, 0x4b},   //COM6
        {0x16, 0x02},    //RSVD
            {0x1e, 0x07},    //MVFP,0x07,07
        {0x21, 0x02},    //ADCCTR1
        {0x22, 0x91},    //ADCCTR2
        {0x23, 0x00},    //ADCCTR2
        {0x29, 0x07},    //RSVD                            //60
        {0x33, 0x0b},    //CHLF
        {0x35, 0x0b},    //RSVD
        {0x37, 0x1d},    //ADC
        {0x38, 0x71},    //ACOM
        {0x39, 0x2a},   //OFON
        {0x3c, 0x78},   //COM12       65
        {0x4d, 0x40},   //RSVD
        {0x4e, 0x20},   //RSVD
        {0x69, 0x5d},   //GFIX
        {0x6b, 0x60},   //DBLV,PLL=inX4                          //70
        {0x74, 0x19},   //REG4
        {0x8d, 0x4f},   //RSVD
        {0x8e, 0x00},   //RSVD
        {0x8f, 0x00},   //RSVD
        {0x90, 0x00},   //RSVD
        {0x91, 0x00},   //RSVD
        {0x92, 0x00},   //DW_LNL,0x19,//0x66
        {0x96, 0x00},   //RSVD
        {0x9a, 0x80},   //RSVD
        {0xb0, 0x84},   //RSVD                             //80
        {0xb1, 0x0c},   //ABLC1
        {0xb2, 0x0e},   //RSVD
        {0xb3, 0x82},   //THL_DLT
        {0xb8, 0x0a},   //RSVD                            //84
        {0x43, 0x14},   //AWBC1
        {0x44, 0xf0},   //AWBC2
        {0x45, 0x34},   //AWBC3
        {0x46, 0x58},   //AWBC4
        {0x47, 0x28},   //AWBC5
        {0x48, 0x3a},   //AWBC6
        {0x59, 0x88},   //RSVD
        {0x5a, 0x88},   //RSVD
        {0x5b, 0x44},   //RSVD
        {0x5c, 0x67},   //RSVD
        {0x5d, 0x49},   //RSVD
        {0x5e, 0x0e},   //RSVD
        {0x64, 0x04},   //LCC3
        {0x65, 0x20},   //LCC4
        {0x66, 0x05},   //LCC5
        {0x94, 0x04},   //LCC6
        {0x95, 0x08},   //LCC7           100
        {0x6c, 0x0a},   //AWBCTR3
        {0x6d, 0x55},   //AWBCTR2
        {0x6e, 0x11},   //AWBCTR1
        {0x6f, 0x9f},         //AWBCTR0,0x9e for advance AWB
        {0x6a, 0x40},   //GGAIN
        {0x01, 0x40},   //BLUE
        {0x02, 0x40},   //RED
        {0x13, 0xe7},   //COM8
        {0x15, 0x00},   //COM10
        {0x2d, 0x00},
         /* Color Matrix */
        {0x4f, 0x80},   //MTX1
        {0x50, 0x80},   //MTX2
        {0x51, 0x00},   //MTX3
        {0x52, 0x22},   //MTX4
        {0x53, 0x5e},   //MTX5
        {0x54, 0x80},   //MTX6
    {0x55, 0x00},   //亮度//default setting
    {0x56, 0x52},   //对比度
    {0x58, 0x9e},        //MTXS
        {0x41, 0x08},   //COM16
        {0x3f, 0x05},   //边缘增强调整
        {0x75, 0x05},   //REG75
        {0x76, 0xe1},   //REG76
        {0x4c, 0x0F},   //噪声抑制强度
        {0x77, 0x0a},   //REG77
        {0x3d, 0xc2},        //0xc0,
        {0x4b, 0x09},   //REG4B
        {0xc9, 0x60},   //SATCTR
        {0x41, 0x38},    //COM16
        {0x56, 0x40},    //0x40,  change according to Jim's request
        {0x34, 0x11},    //ARBLM
        {0x3b, 0x02},    //COM11,0x00,//0x02,
        {0xa4, 0x89},    //0x88,
        {0x96, 0x00},    //RSVD
        {0x97, 0x30},    //RSVD
        {0x98, 0x20},    //RSVD                135
        {0x99, 0x30},    //RSVD
        {0x9a, 0x84},    //RSVD
        {0x9b, 0x29},    //RSVD
        {0x9c, 0x03},    //RSVD
        {0x9d, 0x4c},    //BD50ST
        {0x9e, 0x3f},    //BD60ST
        {0x78, 0x04},         //RSVD
        {0x79, 0x01},    //RSVD
        {0xc8, 0xf0},    //RSVD
        {0x79, 0x0f},    //RSVD
        {0xc8, 0x00},    //RSVD
        {0x79, 0x10},    //RSVD
        {0xc8, 0x7e},    //RSVD
        {0x79, 0x0a},    //RSVD
        {0xc8, 0x80},    //RSVD
        {0x79, 0x0b},    //RSVD
        {0xc8, 0x01},    //RSVD
        {0x79, 0x0c},    //RSVD
        {0xc8, 0x0f},    //RSVD
        {0x79, 0x0d},    //RSVD
        {0xc8, 0x20},    //RSVD
        {0x79, 0x09},    //RSVD
        {0xc8, 0x80},    //RSVD
        {0x79, 0x02},    //RSVD
        {0xc8, 0xc0},    //RSVD
        {0x79, 0x03},    //RSVD
        {0xc8, 0x40},    //RSVD
        {0x79, 0x05},    //RSVD
        {0xc8, 0x30},    //RSVD
        {0x79, 0x26},    //RSVD
        {0x09, 0x02},    //COM2
        {0x3b, 0x42},    //COM11,x82,//0xc0,//0xc2,        //night mode   167

网友:
你是否可以先传输rgb格式的数据给PC机,若可以正常显示然后再将格式转换为YUV的,再进行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RGB565格式我当时是显示在屏上的,有一个小的开发板。数据采集送FIFO,然后LCD再从中读数据的。没有直接把数据送给PC机。我的寄存器配置就是按置RGB565的配置来的,然后我修改了相应的寄存器配置成YUV模式的。

网友:
模糊 会不会是摄像头没对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对焦的问题吧。呵你仔细看下我的图像,貌似图像上有许多的小点点。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寄存器没配置好。

楼主:
我刚分频了下,图片比我发的要清楚点了。不知道OV7670的摄像头拍的黑白图片,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达到极限了?

网友:
mark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郁闷,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现在把图片上传上来,不管怎样改进还是没啥大的改进。
我现在配置屏幕输出是QVGA(320*240),图片输出格式是Bayer RAW格式,我采集240*240个像素点数据。
希望各位能给我些指点!!!以下是我现在的照片。

万分感谢呀!

楼主:
问题补充:今天再次调试的时候,连续多次采集到的图片越来越淡,拍白色的物体就基本上看不清了。上个星期调试的时候没有发现,今天调试突然看到的。请问这是哪儿出的问题呀?急求解决!!!

网友:
楼主。。请教个问题,STM32怎么直接驱动摄像头?不需要FIFO?需要超频吗?这个问题一直没弄懂。。希望楼主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虽然我是用STM32直接驱动的,可是问题很多。还是建议你加个FIFO吧。我一直折腾到现在。我是用STN32的PA8提供8MHX频率给摄像头的。然后再分频。但是图像效果一直不好。

网友:
楼主能把代码发上来看看吗?我最近也在做STM32直接驱动ov7670,想参考一下代码。谢谢。

楼主:
好的。代码我会放在贴子里的。你直接过来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楼主是降低分辨率才能直接驱动的?隔行隔点什么的??

楼主:
是的,降低分辨率!

楼主:
我的工程代码:现贴出以供大家参考

楼主:
抱歉,贴子里有个错误我要更正一下:
我现在已经把我的图片输出格式配置为RGB,我将采集的图像数据传给上位机显示软件显示。

我显示的图片表面有那个有许多小方格,显的图片有点模糊。请问这个要怎么改进?

楼主:
我现在拍的图片上面怎么会显示这些竖线,很奇怪!!!求高手解答……

网友:
图像上有方格是对的,,你设置的是RGB Bayer row 格式输出,原始数据到电脑后,没有经过色彩还原编码,就直接灰度显示了。所以会有方格效果。

  RGB格式点阵,R只响应红光,G响应蓝光,B响应绿光,没个点在同一普段响应能力不一样。对于点阵RGB格式的sensor而言,是相邻的三个RGB点,表示一个像元信息。

  除非你用黑白的sensor或者设置为黑白模式,才没有方格。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37248&bbs_page_no=1&bbs_id=3028

这是一款CCD成像的效果。也有很多小方格。点阵也是Bayer row格式的。

另外,如果图像不清晰,,是对焦没有对好。换个好点的镜头吧,如果调性能的话,建议别用那种10多块钱的监控镜头。

网友:
另外,,如果你就想看没有小方格的灰度图像,建议你采用如下办法:

1. 设置sensor输出格式为YUV,
2. 提取亮度分量Y,
3.显示亮度分量Y。

网友D:
LZ还没弄清楚YUV422和RGB Bayer row是什么概念,和他私下沟通过NNN久 说的我都不想说了,哎。。。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详细指点,我昨天试着把图片输出格式改为一般RGB输出:即配置0X12的值为0X14;然后再配置0X40寄存器的值为0XC0,即配置数据输出范围从00---FF,一般RGB输出。
   然后我现在采集的图像在上位机上面显示,没图像上出现比较规律的竖线,如下图所示。这个竖线怎么也去不掉,请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王大哥的指点,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OV6620和OV7670主要有哪些区别呀?楼主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上位机软件呀?

网友:
楼主的上位机软件是用什么编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VC

楼主(2011-06-13):
图像好性感呀。呵呵分不清是什么!

网友:
我是特地来感谢LZ的,用了楼主的上位机软件,感觉好极了。

增加了一个开始接收按钮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摄像头什么的我不太懂,图片文件是用Image2LCD软件直接转化的二进制文件,直接烧到FLASH上。玩一下,呵呵。
再次谢谢楼主的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不能加我扣扣啊 我也想请教 1392206368

网友:
mark!受益匪浅

网友(2011-07-13):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性情中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您老性情中人啊。。

网友(2011-08-15):
楼主的上位机程序下载有误,请重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的。

网友:
楼主有上位机源码?我想知道图像部分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啊,解决了帮助一下我们这些晚辈!

网友(2011-09-14):
楼主试没试过直接输出YUV格式的数据?

网友:
也用了楼主的上位机  有点小bug

网友:
兄弟 直接驱动OV7670成功了吗?

网友(2011-10-17):
QQ:1298753604      求赐教

网友(2012-02-19):
LZ你好 我目前也在搞OV7670+STM32+FIFO  然后串口给这个上位机   但是我的图像一直不出来  我的分辨率是160X120(这个我不太会设置)   YUV格式  只接受Y(前八位)  灰度图像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while(1!= wrOV7670Reg(0x12, 0x10));   //QVGA   YUV
//   wrOV7670Reg(0x40, 0xd0);
    wrOV7670Reg(0x17, 0x16);
    wrOV7670Reg(0x18, 0x04);
    wrOV7670Reg(0x19, 0x02);
    wrOV7670Reg(0x1A, 0x7B);
    wrOV7670Reg(0x32, 0x40);
    wrOV7670Reg(0x03, 0x0a);
  wrOV7670Reg(0x3E, 0x10);
    wrOV7670Reg(0x70, 0x3A);
    wrOV7670Reg(0x71, 0x35);
    wrOV7670Reg(0x72, 0x22);   //160X120
    wrOV7670Reg(0x73, 0x00);
wrOV7670Reg(0xA2, 0x02);
wrOV7670Reg(0x3a, 0x00);
wrOV7670Reg(0x0c, 0x0c);
真心求助!!!!!

网友(2012-03-30):
正在搞,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工程代码:现贴出以供大家参考
ourdev_642557Q7J218.rar(文件大小:4.22M) (原文件名:OV7670_new.rar) ...

你好,能把STM32直接驱动OV7670摄像头原代码再发一下吗?在论坛里下载不下来,估计没资源了吧

网友:
第一次来看了,受益匪浅

网友:
Mark~正在学习这个

网友(2012-05-07):
楼主stm32是什么型号的啊,用的晶振是多少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还没弄清楚YUV422和RGB Bayer row是什么概念,和他私下沟通过NNN久 说的我都不想说了,哎。。。 ...

          王老师您好,久仰您的大名,最近调试一个基于FPGA的OV5620的成像系统,两个月过去了都还没啥实质性进展,能否指教下?(注:OV2610已调试成功出了黑白图像,OV2610没有配置寄存器)

网友:
mark,高手啊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现在把图片上传上来,不管怎样改进还是没啥大的改进。
我现在配置屏幕输出是QVGA ...

楼主,交流下哈!我QQ1285596705   我最近也在弄stm32驱动摄像头,论坛附件下载不了,还麻烦楼主传个程序和上位机程序呀

楼主:
最近大家加我QQ求上位机显示图片的软件的朋友比较多,现将该软件上传至本论坛。

网友(2012-06-13):
哪位好心人可不可以再传一份上位机图像显示软件啊,目前老的论坛附件无法下载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图像就错位着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2012-07-23):
楼主大哥,求QQ或者邮箱啊!

网友:
LZ你好,我参考了你的代码,现在想用atmega128驱动ov7670工作,由于是对几乎静止的图像采集,所以不要求帧率,但是我试了很久都不成功,LZ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不错啊,真准备搞了

网友:
你好,师兄。我这是做的一个寻黑线的功能,用的是YUV模式。结果出现如图的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2012-09-26):
你的240*320的图片显示在液晶屏上还行,但是在电脑上的话屏幕相对大得多,就好比是把图像放大一样啊,我认为出现方格很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大家加我QQ求上位机显示图片的软件的朋友比较多,现将该软件上传至本论坛。 ...

dongfengge555,你好,我想问一下你那个上位机看图软件(MeterTest.exe)串口接收时波特率是多少?接收数据可以是RGB565格式吗?接收协议有要求吗,还是只是顺序发8bit RG,8bitGB这样?

网友(2012-11-05):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用stm32直接驱动OV7670,请问能把你的原理图给我发一份不?我想参考一下,多谢 啊,861361061@qq.com

网友I(2013-03-26):
楼主求救啊!我试了,怎么不行哦。sioc与siod是接pb10..11吗?

网友:
最近也打算搞STM32+摄相头项目,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求救啊!我试了,怎么不行哦。sioc与siod是接pb10..11吗?

从源码里面看,应该是 :
SCL     PB10
SDA    PB11

网友(2013-05-24):
引用 网友D:
LZ还没弄清楚YUV422和RGB Bayer row是什么概念,和他私下沟通过NNN久 说的我都不想说了,哎。。。 ...

我查了一下ov7670数据手册 其中地址为0x12的寄存器(com7)
                            com7[2]     com7[0]
yuv                                           0               0
rgb                                           0               1
bayer  raw                                 1               0
Processed Bayer RAW                 1               1
请问一下bayer  raw  ,Processed Bayer RAW  是什么输出格式,和rgb有什么不同?

网友(2013-07-31):
OV7670的YUV422中,Y只有4位,怎么变成8位呢

网友(2015-08-06):
请问PB2和PA4和ov7670要连接吗

网友:
请问一下,你有这个的硬件连接吗  为什么代码里有两个串口,PB2和PA4怎么

网友(2015-09-23):
正在用OV7670,楼主的资料好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