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324做了一个正弦波信号源

楼主(2011-05-12):
手工刻的板子 真累

网友:
貌似失真好严重啊。。。

网友:
上电路图

网友:
电源部分我没见过。又学了一招,谢谢lz

楼主:
现在好了 (原文件名:PIC_00086.jpg)

楼主:
波形还有点变形,是ET521A的缘故(这个示波器比魏坤的差远了,垃圾货,采样慢刷新也慢,同步又不好导致的,嗨便宜货就这样),中午在公司做好用泰克的测很好的

网友:
电源那块确实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网友:
电路看不太懂,是3阶RC移相电路吗??

网友:
呵呵,原先想做一个用于挑二手变压器

网友:
正弦波多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想知道频率范围是多少?

网友:
失真了 控制一下幅度

网友:
先mark。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
以前我做用文氏桥,反馈并联发光管,比低压的稳压管好多了

网友:
这电路板不简单吧

楼主:
是的RC移相震荡电路,电源9——15v范围,频率就看电阻电容的选择了,我也不会就算,是调出来的参数

网友:
MARK,运放324做了一个正弦波信号源

网友:
做的简单. 不知道用到哪里?

网友:
mark 324做的正弦信号源

网友(2011-08-12):
LM324做比较器还行,换个TL084好些!这电路不好调频,文氏电路还好些。

网友(2020-03-29):
324正弦波发生器,正要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