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art61在PM+和IAR环境下通讯问题!

楼主(2011-05-12):
首先RS485是隔离式的。电路图如下:

                                                    图1隔离式RS485
最先选取的R501=10K,R502=1K;用PM+上的老的Uart61程序实验,发送和接收完全没有问题。可以确定硬件电路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改用IAR了,其Uart61口程序也几乎可以确定没有问题。但是Debug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收不到数据。开始怀疑IAR的程序有问题,于是换一块旧的未加隔离的RS485通讯电路板用IAR的程序实验,接收发送却非常顺利。这也可以确定程序没有问题了。这下可傻眼了。隔离485的电路没有问题,程序也没有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于是拿示波器在接收脚观察数据波形,如下图所示:

                                               图2 R501=10K,R502=1K时RXD61脚波形
可以看出波形不是很好。我发的数据是一连串的aa 55,波形应该为方波。现在失真较大。但是,奇怪的是PM+上编译出来的程序此时能够完全正确的接收,而IAR却不能。如下图:

                                                    图3 PM+的Debug界面
从图中的Watch窗口可以看到数据正确的接收到了。而在IAR的Debug过程中,串口中断一直无响应,完全接收不到数据。
        接下来,将R501=1K,R502=510欧;重新观察波形,如下图所示:

                                               图4 R501=1K,R502=510时RXD61脚波形
从图上可以看出,波形比较完整。此时IAR接收完全正确,如下图所示:

                                                    图5 IAR的Debug界面
此时,PM+更不用说也能正确接收了。
这点东西,整了我整整一天时间。到现在为止,问题是发现了,但是造成问题的原因,我却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同样的程序,在较差的波形下,PM+编译环境下,能正确接收,而IAR却不能?串口对波形的要求,跟编译器编译出来的代码有关吗?请大家指教。谢谢大家。

楼主:
消灭零回复

网友:
原来做一个项目的时候用到了CAN控制器,程序用PM+编译后CAN可以正常工作,用IAR编译后却不能正常接收,项目紧也没有关注这个问题,直接放弃IAR了,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相信应该是汇编的问题把,有时间我也要对对汇编有什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