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推荐下无LCD控制器和总线接口的ARM外扩LCD的方案

楼主(2011-05-12):
有一系统用了一颗ARM芯片,现在要扩展TFT LCD显示,分辨率要求在VGA或以上。由于该ARM不带LCD控制器也没有将数据总线引出,只有约30个GPIO可以使用,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方案?谢谢

网友:
直接买做好的现实模块 ,串口控制的……

楼主:
这个东西成本敏感的,如果有数据总线的话,大家推荐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吧。

网友:
看看我们的合适不,有量联系我,比你自己做便宜

网友:
可以看看手机屏方案,8086接口的很多吧,一般控制器就是SSD2119,3.5" / 2.8"这个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