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抗金属rfid

楼主(2011-05-12):
找一种抗金属rfid,要求:
无源卡,卡的价格便宜(最好在十元以下,用量大),读卡距离大于五米,卡要无方向性,可以保存128字节以上的数据。

网友:
要求太高,抗金属,距离那么大,还要那么便宜》。。。

网友:
呵呵,抗金属是可以的,我们一个供应商能做到,
用的是隐型飞机上的涂层.

不过价格嘛,高的多了.

网友:
哥们太天真了

网友:
铁路的那个标签贴在金属板上效果更好,我不确定有无电池

网友:
按照距离和价格,建议用uhf的标签,至于抗金属,只要衬底做的好,距离没问题

网友:
看你的意思是:

用于汽车,将卡装在车门内侧,当车开过的门口的时候(速度较慢),完成读卡,是吧?

要这个距离,至少都是UHF的频段,到2.4G。但是这个频段是金属开始反射电磁波的频段。

如果要用低频的,如果不做成有源方案,应该不可能。

楼主:
老板让找这样的卡。他听说有抗金属的,也听说过远距离的,更知道有便宜的。然后就要找同时具备这几个条件的。

网友:
卡是有滴,但是这个价格,应该是欧元吧.
又不出钱又想要这么高的指标,可能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一种抗金属rfid,要求:
无源卡,卡的价格便宜(最好在十元以下,用量大),读卡距离大于五米,卡要无方向性,可以保存128字节以上的数据。
你因该说为什么电波会被金属干扰?
还是你电波打算穿透金属层?

网友:
便宜的有啊,125K的卡多的很,钥匙扣几毛钱,不过要是要大于5米的还要存128以上数据的,十几块钱楼主就是在打胡乱说了,要不要人家赚钱啊,让人家给你赔钱搞是吧,还量大,量越大岂不是赔的越惨,呵呵

搞个有源ID,2.4G的,不过一个IC也基本超过10块了,再问问人家要不要赚钱了就是?

网友:
经鉴定楼主所要的卡在火星

网友:
同求,据称有超低频的设备能做到,体积庞大,并且天价

网友:
贴在金属表面的有,效果也多不大好。

网友:
我有啊,915频段的,卡没有方向性,读卡器是有方向性的。量特别大的话不到20吧

网友:
应该说还没有发明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因该说为什么电波会被金属干扰?
还是你电波打算穿透金属层?
放在金属表面

回复 网友B:
我有啊,915频段的,卡没有方向性,读卡器是有方向性的。量特别大的话不到20吧

回复 网友C:
这种卡有的,我们公司就有在用的啊
-------------------------------------------------------------------
能否给提供个信息?谢谢

网友(2012-06-08):
要求太高,还是考虑2.4G有源的,但也没有楼主说的那么便宜

网友(2012-07-26):
抗金属的是有的,不过应该不会这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