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天线的高频头

楼主(2011-05-12):
家里的卫星天线(锅)收不到台,只有信号强度没有信号质量,请高手指点。另外请问各位大侠锅的高频头得原理是什么,拆开后看高频头里没有电源,却有芯片和类似DCDC的片子,它不需要外接电源吗?

楼主:
补充:是高斯贝尔的高频头

网友:
电源是通过同轴电缆由接收机或者电脑里的接受卡提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岂不是对信号造成干扰?

网友:
不懂……看到7805……能否从这里入手……

网友:
电源是直流,高频头下来的信号大概是500m-1g之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斯贝尔的c波段的高频头真是个垃圾!
通过同轴电缆线向高频头供电 13V(V)/18V(H)
楼主那个是单本振双极性的高频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电源是直流,高频头下来的信号大概是500m-1g之间

950MHZ-2150MHZ 中频

网友:
要修吗?
1:7805正常吗?
2:圆形黑色的场效应管电压是否正常,其中有一端好像是负压
3:高频头本振是5.15G的,先用频谱看看有没有起振,振振有没有漂移?本振一定要对,漂移在-+5MHZ内。
4:其它三极管偏置是否正常,混频管工作是否正常?
5:最后用频谱看是否有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很专业!但是家里没有这么专业的仪器!只有万用表和电烙铁

网友:
有强度没有质量就是没有对准卫星,和你的头没关系,仔细调整一下方向就行了

网友:
高频头电源是由卫星接收机通过信号线提供,不同的电压范围有垂直和水平两种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觉得是这个原因
这种东西不能轻易拆开,特别是不要打开谐振罩,否则在装上频率就跑了,要用仪器重新调好!
千万不要打开谐振罩!

网友:
有强度,无质量,是星星没对准,或者星星的转发器变动了.
你的高频头应该是好的.

网友:
13楼说的对。

网友:
高斯贝尔的头做工真的够烂的
还是建议换个百昌或者以前的老PBI吧,几十块钱的东西,换上后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
你就是没有找到星而已。

网友:
高频头很难坏的,特别是这种牌子货。我同意13楼的观点,看看有没有对准星星啊,或者天线尺寸是不是太小

网友:
以老夫多年的不看有线看卫星的经验来看
楼主的明显是没有对到卫星,或者锅子聚焦有问题,
有哦强度,头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对焦的问题

网友:
你确定对准卫星了吗?
你确认卫星接收机参数设止正确吗?

网友:
这个得要有频谱仪才能修,我以前做这个开发的哦。

网友:
我调了三次卫星接收器。有信号强度,没有信号质量的这种事情,每次调卫星的时候都遇到了,不要先考虑是卫星接手器或者是高频头的问题,一般是你的方向不对,当你的方向对了,基本上,信号质量就出来了。lz可以再调调试试。当然也可能存在是电路问题,不过,你可以通过对比的方式找到是谁的问题,比如,借一套卫星接收器,然后,解码器和高频头,同轴线,都换换试试,就知道是不是你的高频头的问题了,一般是方向的问题。
另外,高频头的供电是通过同轴供的,具体电压根据头的不同,供的电压也不同。接受的高频信号是通过电容耦合进入同轴的,所以,对信号影响不大。电容隔直,把直流电压隔掉了。

网友:
1.有强度没质量,多半是调星没调好,请仔细调节方位角/仰角/极化角。
2.非正品高斯贝尔C头,10-15元。

网友:
附件是寻星精灵,可以提供方向和角度,配合指南针,寻星是比较轻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人啊,谢谢!这次回家一定要好好搞一搞,哈哈!

网友:
图片 中拉登貌似用的我们的山寨锅。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15元一个,不好玩

网友:
我07年就调过卫星锅盖,大体方向找好后先调高度, 然后左右调方位,前提极化角必须找好了,还有馈源相对锅中心的位置,都很重要,呵呵, 说的有点复杂了

网友:
可以等到3月22日或9月22日,用北京时间间接换成经度,用阳光本身的光斑来定位。非常简单。

网友:
哈哈,这里还有这么多的星友啊

网友:
看现在打击装蝶是从打击销售入手,周围没什么人装了。其他应该从源头解决问题的为什么不呢?

网友(2012-10-24):
请问:高频头输出的信号频率一般是多少呀?一般除了场强仪还能用什么仪器测其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