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刷机搞错固件刷死了,处理器是intel的PXA270,flash是mDOC 用Jflashmm刷机报错

楼主(2011-05-12):
智能手机刷机搞错固件刷死了,卡刷的时候搞错系统了,手机彻底成了砖头
工程模式也就不去了
处理器是intel的PXA270,flash是mDOC H3的闪存

费了老大劲在网上找到这个手机的Jtag的接口定义
然后自制了一根简易的并口 JTAG线试着将bootloader刷进去
用intel的给PXA270刷程序的软件Jflashmm刷机报错
识别不了FLASH的ID,然后提示超时
以下是所提到的芯片的PDF和软件及其源码,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这个是Jflashmm中关于flash的部分
/******************************************************************************
**
**  COPYRIGHT (C) 2000, 2001, 2002 Intel Corporation.
**
**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file is furnished for informational use
**  only,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  a commitment by Intel Corporation. Intel Corporation assumes no
**  responsibility or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 or inaccuracies that may appear
**  in this document or any software that may be provided in association with
**  this document.
**
**  FILENAME:       Jflash.cpp
**
**  PURPOSE:        A utility to program Intel flash devices from a PC parallel port.
**
**  LAST MODIFIED:  $Modtime: 2/20/04 10:39a $
******************************************************************************/
/*****************************************************************************
Note: Within these files there are porting instructions that are useful for
adding additional platform support to this tool. These guides may be located by
searching for the string "PORTING_GUIDE".
*******************************************************************************/

#include <stdio.h>
#if defined __linux__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ime.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sys/perm.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ys/io.h>
#define _getche                getchar
#define _inp(a)                inb(a)
#define _outp(a,d)        outb(d,a)
#define BOOL                bool
#define FALSE                false
#define TRUE                true
typedef long                DWORD;
typedef short                WORD;
#include "Compile_switches.h"
#include "Jflash.h"
#include "jtag.h"
#include "Global_Variables.h"
#ifndef DATADIR
#define DATADIR                "/usr/share/jflashmm/"
#endif
#define lastchar(s)        ((s)[strlen(s)-1])
#elif defined WIN32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time.h>
#include <conio.h>
#include "compile_switches.h"
#include "jflash.h"
#include "jtag.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Global_Variables.h"
#else
#error "Platform is not defined"
#endif

/*
*******************************************************************************
Forward declarations
*******************************************************************************
*/

int putp(int,int, int); // writes the JTAG data on the parallel port
void id_command(void);        // issues the JTAG command to read the device ID for all 3 chips
//void bypass_all(void);        // issues the JTAG command to put all 3 device in bypass mode
//void extest(void);                // issues the JTAG command EXTEST to the Processor

DWORD access_rom(int, DWORD, DWORD, int);        // Passes read/write/setup data for the Flash memory
DWORD access_bus(int, DWORD, DWORD, int);        // Read/write access to the Processor pins
void Write_Rom(DWORD address, DWORD data);        // Writes to ROM
DWORD Read_Rom(DWORD address);                                // Reads from ROM

int test_port(void);        // Looks for and finds a valid parallel port address
int check_id(char*);        // Compares the device IDs for the 3 JTAG chips to expected values
void error_out(char*);        // Prints error and exits program
//void erase_flash(DWORD, DWORD, DWORD, DWORD, int);
void program_flash(DWORD, DWORD, DWORD);
void verify_flash(DWORD, DWORD);
void test_logic_reset(void);
//void test_lock_flash(DWORD, DWORD, DWORD, DWORD, int);
void set_lock_flash(DWORD, DWORD, DWORD, DWORD, int);
void set_address (DWORD);
int PZ_scan_code(int, int, int);
int controller_scan_code(int, int, int);
void pre_DRSCAN(void);
void post_DRSCAN(void);
void pre_IRSCAN(void);
void post_IRSCAN(void);
void mem_rw_mode(int);
void mem_data_driver(int);
void mem_write_enable(int);
void mem_output_enable(int);
void clear_chip_selects(void);
void set_chip_select(DWORD);
DWORD shift_data(int);
void set_data(DWORD);
void jtag_test(void);
void dump_chain(void);
void init_workbuf(void);
void invert_workbuf(void);
void set_pin_chip_select(DWORD);
void gpio_unlock_flash(void);
void gpio_lock_flash(void);
void ParseAndLoad(void);
void ParseAndLoadFlashData(void);
DWORD convert_to_dword(char*);
void AnalyzeChain (void);
void InitPinArray (void);
void InitLockUnlock(void);
void InitAddressOrder(void);
void InitInputDataOrder(void);
void InitOutputDataOrder(void);
void InitChipSelectRegions(void);
void InitFlashGlobals(void);
void UnlockAndEraseBlock(DWORD);
DWORD GetChipSelect(DWORD);
void EraseBlocks(DWORD, DWORD);
void check_file_info(DWORD *fsize , DWORD *last_non_zero, DWORD *last_non_ff, DWORD rom_size);
void check_rom_info(DWORD *max_erase_time, DWORD * dsize, DWORD * max_write_buffer );
int other_bypass(int rp, int ct, int length);
void IR_Command(int command);
void usage(void);
void Set_Platform_Global_Variables(void);
void DeclareDefaults(int);
void Integrity_Check(void);

#ifdef __linux__
bool io_access_on(unsigned long port){
        int res;
        res = ioperm(port, 3, 1);
        if (res){ perror("ioperm()"); return false; }
        res = ioperm(0x80, 1, 1);
        if (res){ perror("ioperm()");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void io_access_off(unsigned long port){
        ioperm(port, 3, 0);
        ioperm(0x80, 1, 0);
        return;
}
#else
# define io_access_on(x)                (true)
# define io_access_off(x)
#endif

/*
*******************************************************************************
*
* FUNCTION:         main
*
* DESCRIPTION:      Entry point for utility
*
* INPUT PARAMETERS: uses optional input parameters:
*                                                argv[1] = Platform to which the binary file will be downloaded
*                       argv[2] = filename to flash (binary files only)
*                       argv[3] = program options, currently only 'P' for Program
*                       argv[4] = Byte Address
*                                                argv[5] = INS or PAR (Insight or parallel cable)
                                                argv[6] = Debug mode on or off
* RETURNS:          void
*
*******************************************************************************
*/

#if defined WIN32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time_t start;
        DWORD fsize = 0;
        DWORD last_non_zero = 0;
        DWORD last_non_ff = 0;
        DWORD base_address;
  DWORD max_erase_time, dsize, max_write_buffer;
        char  base_address_string[12];
        DWORD hexaddress;
        char plat_name[MAX_IN_LENGTH];
        char buf[10];
        int i = 0;
//        int j;
//        DWORD block_size;

        strcpy(base_address_string, "");

        if(argc >= 2)
        {
                //Copy the first argument into a character array
                strcpy(plat_name, argv[1]);
                // Convert the name of the platform to uppercase
#if defined __linux__
                do {
                        int res;
                        char buff[MAX_IN_LENGTH], *s;
                        struct stat fs;

                        if (!strchr(plat_name, '/')){
                                s = buff;                                                                        // fine in current directory
                                s += sprintf(s, plat_name);
                                if (strcmp(s + strlen(s) - 4, ".dat"))
                                        s += sprintf(s, ".dat");
                                res = stat(buff, &fs);
                                if (!res){ strcpy(plat_name, buff); break; }

                                s = buff;                                                                        // fine in data directory
                                s += sprintf(s, "%s", DATADIR);
                                if (lastchar(s) != '/')
                                        s += sprintf(s, "/");
                                s += sprintf(s, "%s", plat_name);
                                if (strcmp(s + strlen(s) - 4, ".dat"))
                                        s += sprintf(s, ".dat");
                                res = stat(buff, &fs);
                                if (!res){ strcpy(plat_name, buff); break; }
                        } else {                                                                                // with '/'
                                s = buff;
                                s += sprintf(s, "%s", plat_name);
                                if (strcmp(s + strlen(s) - 4, ".dat"))
                                        s += sprintf(s, ".dat");

                                res = stat(buff, &fs);
                                if (!res){ strcpy(plat_name, buff); break; }
                        }
                } while (0);
                sprintf(data_filename, "%s", plat_name);
                sprintf(int_data_filename, DATADIR "%s_integrity.dat", plat_name);
#elif defined WIN32
                for(unsigned int i = 0; i < strlen(plat_name); i++)
                        plat_name = toupper(plat_name);

                // use the parameter to construct a filename to parse
                sprintf(data_filename, "%s.dat", plat_name);

                // while we're at it, construct the integrity check filename derived from this.
                sprintf(int_data_filename, "%s_integrity.dat", plat_name);
#endif
        }
        else
        {
                if(!UsageShown) usage();
                printf("\nEnter platform data file name: ");
                fgets(plat_name, MAX_IN_LENGTH, stdin);                        //gets(plat_name);
                // Convert the name of the platform to uppercase
                for(unsigned int i = 0; i < strlen(plat_name); i++)
                        plat_name = toupper(plat_name);
                // use the parameter to construct a filename to parse
                sprintf(data_filename, "%s.dat", plat_name);

                // while we're at it, construct the integrity check filename derived from this.
                sprintf(int_data_filename, "%s_integrity.dat", plat_name);

        }

        char DebugMode[4] = "NOD";                        // Either NODebug or DEBug

        if(argc >= 7)
        {
                // Copy the sixth argument into a character array
                strcpy(DebugMode, argv[6]);
                // Convert the parameter to uppercase
                for(int i = 0; i < 4; i++)
                        DebugMode = toupper(DebugMode);

                // Compare the mode with list of modes
                if(!strcmp("DEB", DebugMode))
                {
                        Debug_Mode = true;
                }
                else if(!strcmp("NOD", DebugMode))
                {
                         Debug_Mode = false;
                }
        }

        // Inhibit questions from being asked. This is to assist in automation scripts

        char AskMe[2] = "A";

        if(argc >= 8)
        {
                // Copy the  argument into a character array
                strcpy(AskMe, argv[7]);
                // Convert the parameter to uppercase
                for(int i = 0; i < 2; i++)
                        AskMe = toupper(AskMe);

                // Compare the mode with list of modes
                if(!strcmp("A", AskMe))
                {
                        AskQuestions = true;
                }
                else if(!strcmp("D", AskMe))
                {
                         AskQuestions = false;
                }
        }

        ParseAndLoad();
        Set_Platform_Global_Variables();
        InitPinArray();
        InitLockUnlock();
        InitAddressOrder();
        InitInputDataOrder();
        InitOutputDataOrder();
        InitChipSelectRegions();
        AnalyzeChain();

        printf("\nJFLASH Version %s\n",  VERSION);
  printf("COPYRIGHT (C) 2000 - 2003 Intel Corporation\n\n");
        printf("PLATFORM SELECTION:\n");
        printf(" Processor= \t\t%s\n", &WORDARRAY[p_processor][0]);
        printf(" Development System= \t%s\n", &WORDARRAY[p_devsys][0]);
        printf(" Data Version= \t\t%s\n\n", &WORDARRAY[p_dataver][0]);

    //Test operating system, if WinNT or Win2000 then get device driver handle
#ifdef WIN32
        OSVERSIONINFO osvi;
        osvi.dwOSVersionInfoSize = sizeof(OSVERSIONINFO);
        GetVersionEx(&osvi);
        if(osvi.dwPlatformId == VER_PLATFORM_WIN32_NT)
        {
        HANDLE h;

                h = CreateFile("\\\\.\\giveio", GENERIC_READ,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if(h == INVALID_HANDLE_VALUE)
                        error_out("Couldn't access giveio device");
                CloseHandle(h);
        }
#endif

        lpt_address = test_port();        // find a valid parallel port address
        if(!lpt_address)
                error_out("Error, unable to find parallel port");

        // set the extended control register and others for the parallel port
        lpt_ECR = lpt_address + 0x402;
        lpt_CTL = lpt_address + 0x02;
        lpt_STAT = lpt_address + 0x01;
        #define STATUS_READ _inp(lpt_STAT)
        #define CONTROL_READ _inp(lpt_CTL)

    test_logic_reset();

    // Jtag test appears to have a bug that is preventing use of the Blackstone cable.
//                {
//                        //        jtag_test();  I want everyone to use blackstone so this needs to be out
//                }
        if(argc >= 3)
                strcpy(filename,argv[2]);
        else
                {
                        if(!UsageShown) usage();
                        printf("Enter binary file name: ");
                        fgets(filename, MAX_IN_LENGTH, stdin);                // gets(filename);
                }

        char Cable_Type[4] = "PAR";                        // Either INS or PAR : added by jako
        if(argc >= 6)
        {
                // Copy the fifth argument into a character array
                strcpy(Cable_Type, argv[5]);
                // Convert the name of the cable to uppercase
                for(int i = 0; i < 4; i++)
                        Cable_Type = toupper(Cable_Type);

                // Compare the selected cable name with all supported cables
                if(!strcmp("INS", Cable_Type))
                {
                        CableType = Insight_Jtag;
                }
                else if(!strcmp("PAR", Cable_Type))
                {
                         CableType = Parallel_Jtag;
                }
        }
        test_logic_reset();

        id_command();
        //bypass_all();
        IR_Command(IR_Bypass);
    test_logic_reset();
        gpio_unlock_flash();

    //check_rom_info(&max_erase_time, &dsize, &max_write_buffer, &block_size, &nblocks);
    check_rom_info(&max_erase_time, &dsize, &max_write_buffer);

        if( (in_file = fopen(filename, "rb" )) == NULL)
    {
                error_out("error, can not open binary input file");
    }

        check_file_info(&fsize , &last_non_zero, &last_non_ff, dsize);

    // Don't waste time programming ff's at the end of the file this is the erase state
    fsize = last_non_ff;

        if(argc >= 5)
    {
                sscanf(argv[4],"%lx", &hexaddress);
                if(hexaddress & 0x3)
                {
                        printf("Start address must be 32 bit aligned!\n");
                           printf("Changing start address to: %lx\n",hexaddress & 0xFFFFFFFCul);
                           base_address = (hexaddress & 0xFFFFFFFCul);
                   }
                           // adjust address for flash addressing mode
                           base_address = (hexaddress & 0xFFFFFFFCul)/ADDR_MULT;

         }
    else
    {
            base_address = 0;
    }

        if(100 - (last_non_zero * 100)/last_non_ff > 20)
        {
                if(AskQuestions)
                {
                        printf("The last %2ld percent of image file is all zeros\n",100 - (last_non_zero * 100)/last_non_ff);
                        printf("Would you like to save time by not programming that area? [y/n]: ");
                        if(toupper(_getche()) == 'Y')
                        fsize = last_non_zero;
                }
                else
                {
                        fsize = last_non_zero;
                }
        }

        printf("\n");
        char option = 'P';
        if(argc >= 4)
        {
            option = toupper(*argv[3]);
    }

    if(option == 'P')
        {
                EraseBlocks(base_address, fsize);
                program_flash(max_write_buffer, base_address, fsize);

                Write_Rom(0, F_READ_ARRAY);                                // put back into read mode
                access_rom(READ, base_address, 0x0L, IGNORE_PORT); //extra read to get the pipeline going
                time(&start);
                gpio_lock_flash();

                verify_flash(base_address, fsize);

        }
        else if(option == 'I') // just used for identifying the chips without programming anything
        {
                printf("Program successful completion.\n");
                printf("Processor and Flash Memory Identified.\n");
                printf("No programming operation performed.\n");
        }
        else if(option == 'N') // Program only with no verify cycle
        {
                EraseBlocks(base_address, fsize);
                program_flash(max_write_buffer, base_address, fsize);

                Write_Rom(0, F_READ_ARRAY);                                // put back into read mode
                access_rom(READ, base_address, 0x0L, IGNORE_PORT); //extra read to get the pipeline going
                time(&start);
                gpio_lock_flash();
        }

        else if(option == 'V')
        {

                Write_Rom(0, F_READ_ARRAY);                                // put back into read mode
                access_rom(READ, base_address, 0x0L, IGNORE_PORT); //extra read to get the pipeline going
                time(&start);
                gpio_lock_flash();
                verify_flash(base_address, fsize);
        }
        else if(option == 'S')
        {
                Integrity_Check();
        }

        else if(option == 'T') // test the flash by attempting to write to all sectors
        {
                if(AskQuestions)
                {
                        printf("About to test the entire flash memory..... \n");
                        printf("Is this what you want to do? (Y or N)\n");
                        if(toupper(_getche()) == 'Y')
                        {
                        i = 0;
                        do
                        {
                                test_logic_reset();
                                gpio_unlock_flash();
                                base_address = BLOCK_ADDRESS;
                                EraseBlocks(base_address, fsize);
                                program_flash(max_write_buffer, base_address, fsize);
//                            Write_Rom(0, F_READ_ARRAY);                                // put back into read mode
//                                  access_rom(READ, base_address, 0x0L, IGNORE_PORT); //extra read to get the pipeline going
//                                gpio_lock_flash();
//                                verify_flash(base_address, fsize);
                                i++;

                        } while (BLOCK_ADDRESS != 0);
                        i = 0;
                        do
                        {
                                test_logic_reset();
                                gpio_unlock_flash();
                                base_address = BLOCK_ADDRESS;
//                                EraseBlocks(base_address, fsize);
//                                program_flash(max_write_buffer, base_address, fsize);
                            Write_Rom(0, F_READ_ARRAY);                                // put back into read mode
                                  access_rom(READ, base_address, 0x0L, IGNORE_PORT); //extra read to get the pipeline going
                                gpio_lock_flash();
                                verify_flash(base_address, fsize);
                                i++;

                        } while (BLOCK_ADDRESS != 0);

                                printf("Successfully Completed a write to all sectors\n");
                        }
                        else
                        {
                                error_out("Cancelling the test....\n");
                        }
                }
                else
                {
                        i = 0;
                        do
                        {
                                test_logic_reset();
                                gpio_unlock_flash();
                                base_address = BLOCK_ADDRESS;
                                EraseBlocks(base_address, fsize);
                                program_flash(max_write_buffer, base_address, fsize);
//                            Write_Rom(0, F_READ_ARRAY);                                // put back into read mode
//                                  access_rom(READ, base_address, 0x0L, IGNORE_PORT); //extra read to get the pipeline going
//                                gpio_lock_flash();
//                                verify_flash(base_address, fsize);
                                i++;

                        } while (BLOCK_ADDRESS != 0);
                        i = 0;
                        do
                        {
                                test_logic_reset();
                                gpio_unlock_flash();
                                base_address = BLOCK_ADDRESS;
//                                EraseBlocks(base_address, fsize);
//                                program_flash(max_write_buffer, base_address, fsize);
                            Write_Rom(0, F_READ_ARRAY);                                // put back into read mode
                                  access_rom(READ, base_address, 0x0L, IGNORE_PORT); //extra read to get the pipeline going
                                gpio_lock_flash();
                                verify_flash(base_address, fsize);
                                i++;

                        } while (BLOCK_ADDRESS != 0);

                        printf("Successfully Completed a write to all sectors\n");
                }

        }
        else if(option == 'R')
        {

                Write_Rom(0, F_READ_ARRAY);                                // put back into read mode
                access_rom(READ, base_address, 0x0L, IGNORE_PORT); //extra read to get the pipeline going
                if((intercom_file_pointer = fopen("VB2JFLASH_READ_DATA.BIN", "w")) == NULL)
                {
                        printf("Cannot open output file: %s\n", "VB2JFLASH_READ_DATA.BIN");
                        exit(1);
                }
                else
                {
                         sprintf(buf, "%lX", Read_Rom(base_address));
                         fputs(buf,intercom_file_pointer);
                         fclose (intercom_file_pointer);

                        //printf("%X\n",Read_Rom(base_address));
                }
        }

        else if(option == 'E')
        {
                if(AskQuestions)
                {
                        printf("About to erase the entire flash memory..... \n");
                        printf("Is this what you want to do? (Y or N)\n");
                        if(toupper(_getche()) == 'Y')
                        {
                                fsize = dsize - 1;
                                EraseBlocks(0, fsize);
                        }
                        else
                        {
                                error_out("Cancelling the erase....\n");
                        }
                }
                else
                {
                        fsize = dsize - 1;
                        EraseBlocks(0, fsize);
                }
        }
        else
        {
                printf("error specifying programming option. \n\n");
                printf("Commands: \n");
                printf("P = Program and verify\n");
                printf("V = Verify only\n");
                printf("T = Test flash. Program and verify same binary at every block.\n");
                printf("I = Identify processor and flash type. No programming performed.\n");
                printf("R = Read a location and write to file. RESERVED OPERATION\n");
                printf("N = Program only with no verify\n");
                printf("E = Erase entire flash memory\n");
//                printf("S = Stuck bit search. Uses platform_integrity.dat file.\n");
        }

        fclose(in_file);

        test_logic_reset();
        return 0;
}
#endif

/................................................................................
.................................................................................

网友:
程序好长啊……围观……

楼主:
没有人用过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