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M6446的DDR2能否修改为高16位读写,禁用低16位?

楼主(2011-05-13):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DM6446+2片DDR2,每个DDR2有16位数据总线,2片就构成了完整的32位数据总线,分别是:
DQ0--DQ7
DQ8--DQ15
DQ16--DQ23
DQ24--DQ31
但是调试发现对DDR2的读写没有任何反应,降低频率也没用,仔细检查DQ11那根线比所在组的线短了整整200mil,不知怎么犯的错误,估计是这个原因。
DM6446对DDR2的读写是32位的,能否将对DDR2的读写修改为只读写DQ16--DQ31这16位,禁用掉DQ0--DQ15?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