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调试u-boot

楼主(2011-05-13):
用jlink先下载一个初始化SDRAM的小程序到0x40000000的内部RAM中,去运行,然后下载u-boot到SDRAM中,用JLINK的命令去单步运行,
可以单步调试u-boot就容易多了。
jlink-V8   s3c2440   ubuntu
loadbin  : 下载 .bin 文件
setpc   : 设置pc指针
setbp : 设置断点
s: 单步运行
g: 全速运行
h: 停止运行
r: 复位
好多命令 看JLINK软件说明

网友:
用realboard图形化调试器玩uboot,什么单步,变量查看,内存查看,想咋就咋地,更直接方便

网友(2011-10-11):
【1楼】 cheerday
积分:52
派别:
来自:
用realboard图形化调试器玩uboot,什么单步,变量查看,内存查看,想咋就咋地,更直接方便  \

##############################################
我现在向把u-boot移植到stm32上去,这个可以从u-boot启动开始调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