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仿真器无法正常下载

楼主(2011-05-13):
我这里有一个利尔达的USB型仿真器(LSD-FET430UIF),编程环境是IAR5.10.1版本,给msp430f149下载完全可以,但是换到msp430f2272上就不能下载了,我用另外一个不同型号的仿真器试试,结果可以下载。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仿真器是不是需要硬件固化升级?怎么解决?

楼主:
有没有用过用过硬件固化升级的?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啊,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你看看IAR里面关于仿真器的设置那个地方,选择2线还是4线那个地方,你手动选择下,不要用自动的。

楼主:
可能是我的电脑装的系统不行,仿真器可以在别人的电脑上下载,在我的电脑上可以给149下载,但是给2272下载时总显示不匹配。不能识别2272